AC220V电热锅漏电

楼主(2016-09-30):
家用电热锅(电热管),通电时外壳氖泡电笔会亮,数字表测外壳对N130V,在外壳串个1欧对N,有0.01mA。感觉不到6mA。断开1欧电阻,电笔又亮起,此时手接触外壳,电笔不亮了。      1:为何有140V电压,人接触外壳没事?

网友A:
正常。外壳没接零,通过电热管的绝缘电阻和电容串过来的电压,这不是漏电。

网友B:
外壳没接地线,你把零线和火线换过了就没有了

网友C:
应该是感应电压,140V有可能,但是电流很小对人体不会造成危害的。你说的手摸上去就不亮了,那是因为人体充当了接地线,泄漏的电流从人体导入了大地。灯就不亮了。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感应电压,140V有可能,但是电流很小对人体不会...

    什么是感应电?

网友D:
感觉这里面矛盾啊

串1欧姆电阻,其只有0.01mA电流,那么其电阻上的压降只有0.01V,这与130V岂不是差距太大?

网友E:
电量很小,不会有大电流的。

网友F:
人体的自身电阻1700欧姆,所以才没有感应,当然这个和每个人的身体素质有关系,有的人就没有感觉,有的人就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量很小,不会有大电流的。

电阻电流不是电压差除以电阻么?

网友A:
很简单的基础知识问题,还有人认识不清楚,所以加精。

让大家重视学习、应用基础知识。

网友G:
把电锅的外壳接下地,就没这问题了。测电表亮应该是感应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把电锅的外壳接下地,就没这问题了。测电表亮应该是感应电

什么是感应电?电磁感应吗?

网友H:
你看一下电锅的接地线好着吗?140V的电压如果电流很小的也没问题

网友I:
只能说明该漏电电动势内阻很大,只是电位差大,而电能很小

网友J:
电流小  对身体没有害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没接地线,你把零线和火线换过了就没有了

N   L对调后无此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里面矛盾啊串1欧姆电阻,其只有0.01mA电流,那么其电阻上的压降只有0.01V,这与130V岂不是差距太大?

这不是欧姆定律,我用手接触外壳,能用140V除以1K欧姆?

网友A:
画个图能说明白。假设R是电热元件的绝缘电阻(加上L与外壳的电容也可以是阻抗),如果R=20MΩ,万用表电压档的内阻也是20MΩ,此时用万用表测量外壳与N之间的电压就是电源电压的1/2,这个现象符合电阻分压公式,也符合欧姆定律。如果人对地电阻为100KΩ,用手摸到外壳时,外壳的电压就是电源电压的1/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个图能说明白。假设R是电热元件的绝缘电阻(加上L与外壳的电容也可以是阻抗),如果R=20MΩ,万用表电压档的内阻也是20MΩ,此时用万用表测量外壳与N之间的电压就是电源电压的1/2,这个现象符合电阻分压公式,也符合欧姆定律。如果人对地电阻为100KΩ,用手摸到外壳时,外壳的电压就是电源电压的1/200。

N  L调换后无此现象,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在单相电机中也遇到过)。

网友K:
电源无地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画个图能说明白。假设R是电热元件...

绝缘电阻在L到N的整段导体中能是均匀的吗?电阻从几M到几百M分布在导体周围,如果电阻最小的点在L一端,这个现象你觉得奇怪吗?

网友L:
很简单的基础知识问题,还有人认识不清楚,所以加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画个图能说明白。假设R是电热元件... 内容的回复!绝缘电阻在L到N的整段导体中能是均匀的吗?电阻从几M到几百M分布在导体周围,如果电阻最小的点在L一端,这个现象你觉得奇怪吗?

谢谢多年的疑问明白了。

网友M(2016-11-24):
电饭锅的金属外露部分需要接地,可以目前很多家庭的插座都是没有接地,市面很多移动插座的地线都是虚设,此时地线和金属部分就会出现该现象

网友N:
引用 网友H:
你看一下电锅的接地线好着吗?140V的电压如果电流很小...

网友O:
估计你家电路没有接地,接地或许不可靠,如果不接地,人手会有感觉的,不过偶尔电一下或许是件好事,会让人更清醒

网友:
穿着皮鞋,接触220v的电压也没事

网友P:
把零线和火线对调,就不会出现漏电。

网友A(2016-12-25):
引用 网友P:
把零线和火线对调,就不会出现漏电。

如果漏电点在电热元件的中间呢?

网友M:
这种电热板换了就是,就是一个电饭锅也没有多少钱

网友Q(2017-02-15):
此种情况,基本上是感应电,采取零火线对调的方式,看是否还带电,如还有,将外壳接地,此时再测一下,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R(2017-04-01):
引用 网友Q:
此种情况,基本上是感应电,采取零火线对调的方式,看是否...

网友S: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里面矛盾啊串1欧姆电阻,其只有0.01mA电流,...

那140V检测到的电压是虚的

网友T:
2井楼主说的对简单有接地不存在。

网友U(2017-05-20):
感应电压或电容电压...外壳一定要接地

网友V(2017-08-22):
这个现象说是感应电,其实是有漏电,也就是加热管中有一点的绝缘电阻小了点,(大约有2-3M欧),而且这个点靠近为线端,用万用表量时,绝缘电阻串上了万用表的内阻(比加热管的绝缘电阻大一点点),在万用表上分压了140V,手摸上去,由于人体电阻较小,分压后电压就很低了。一般220用电,2M以上的绝缘电阻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W(2017-12-21):
引用 网友U:
感应电压或电容电压...外壳一定要接地

网友L:
2井楼主说的对简单有接地不存在

网友X:
快接上地线。

网友Y(2018-02-01):
热绝缘异常,,,不建议使用

网友Z: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物流运输方式、比例不尽合理,造成物流成本偏高

网友AA:
其实就是外壳没有真正接地。

网友AB(2018-05-03):
学习一下,这个情况经常发生

网友AC(2018-06-15):
为了安全还是要接地的!

网友AC:
如果绝缘油问题,接地能起到保护人身安全的重要保障,良好的接地时有必要的!

@123。

网友:
穿皮鞋,戴手套

网友AD(2018-08-09):
感应电,接好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