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分合闸线圈烧毁的原因及预防措施

楼主(2016-09-30):
 断路器是负荷开关的一种,具有短路和过载保护功能,其短路保护功能靠电磁线圈实现。因其保护功能完善,维修、使用方便,在电力系统应用广泛。本文介绍断路器分合闸线圈烧毁原因及预防措施。

  分闸线圈烧毁的原因

  1.分闸电磁铁机械故障。线圈松动造成断路器分闸时电磁铁位移,使铁心卡涩,造成线圈烧毁;或由于铁心的活动行程短,当接通分闸回路电源时,铁心顶不开脱扣机构使线圈长时间通电而烧毁。
  2.断路器拒分。控制回路正常时,断路器出现拒分的故障均为连杆机构问题,如顶点调整不当,使断路器分闸铁心顶杆的力度不能使机构及时脱扣;或由于防护闭锁机构未动作,致使线圈过载,造成分闸线圈烧毁。
  3.辅助开关分闸状态的行程调整不当。断路器处于分闸状态时,应调整辅助开关使其在分闸状态的行程范围内。然而,在调整断路器开距和超行程等参数时,断路器分闸的初始状态未做相应的调整,将导致辅助开关不能正常切换分闸回路,而使分闸线圈烧毁。
  4.分闸控制回路辅助开关触点使用不当。当断路器合闸时间极短,远小于断路器的分闸时间时,断路器未来得及脱扣就已合闸到位,此时延时触点的延时作用将失去意义。相反,该延时触点在分闸过程中,由于辅助开关动静触头绝缘间隙较小,经常出现拉弧现象,将使辅助开关的触头烧毁,继而引起分闸线圈烧毁。
  5.保护控制装置故障。分闸指令是由保护控制装置发出的,若装置内的分闸继电器有故障,或分闸控制回路辅助开关触点动作行程较大,造成分闸指令不能及时退出,就会使分闸线圈长时间带电而烧毁。
  6.分闸回路电阻偏大。分闸线圈回路绝缘降低,或是控制回路线径过小造成电阻偏大,使得分闸控制回路电压降较大,导致电压达不到线圈分闸动作的值,使分闸线圈长时间带电烧毁。

  防止分闸线圈烧毁的措施

  1.将分闸回路的延时动合触点改接为一对动合触点,经常检查辅助开关的触点及辅助开关的拐臂螺丝,正确调整辅助开关的位置,使辅助开关与断路器分合闸位置正确、有效地配合。
  2.固定好分闸线圈,经常检查分闸线圈的铁心有无卡涩。
  3.保护控制装置发出的分闸指令时间,既要能够使分闸线圈工作,又要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退出分闸指令。
  4.在每年的检修工作中,应正确调整好断路器的连杆机构,经常检查断路器的自由脱扣是否正常,低电压动作试验时,是否能在额定电压的30%~65%间可靠跳闸。

  合闸线圈烧毁的原因

  1.断路器机构故障。当断路器合闸控制回路正常时,断路器本体的内导电杆、传动连杆等卡涩,或是因为断路器操作机构连接配合不好,以及由于防护闭锁连锁机构未动作,顶点调得偏高,导致断路器拒合闸,使合闸铁心过载,引起合闸线圈烧毁。
  2.辅助开关行程位置不当。正常合闸时,断路器的合闸接触器的线圈回路与辅助开关的动断延时触点串联。合闸后,辅助开关触点自动切断合闸回路,辅助触点打不开或拉弧,合闸接触器通过重合闸回路或绿灯回路自保持,合闸线圈长时间带电而被烧毁。
  3.保护控制装置故障。合闸指令是由保护控制装置发出的,若保护装置内的合闸继电器发生故障,或合闸控制回路辅助开关触点动作行程较长,造成合闸指令不能及时退出,就会使合闸线圈长时间带电而烧毁。
  4.合闸接触器故障。断路器合闸时,由于合闸电流比较大,控制回路不能直接控制合闸线圈,只能通过合闸接触器间接接通合闸线圈,因此当合闸接触器发生故障时,不能及时断开,使合闸线圈通电时间过长,烧毁线圈。另外,合闸接触器的线圈电阻变大,会使合闸接触器正常通电时吸合力不足,主触点产生拉弧,合闸接触器的主触点接触电阻增大,间接地影响断路器合闸线圈的励磁电流,使合闸线圈的励磁力度不足,铁心不能正常动作,合闸线圈过载而烧毁。
  5.合闸电源容量下降或者合闸控制回路的导线电阻偏大,使合闸瞬间合闸线圈两端电压低于额定电压80%而烧毁。

  防止合闸线圈烧毁的措施

  1.加强合闸接触器的检查、维护。每次小修、周期大修都要检查其动、静触头表面接触面积、接触压力等。
  2.调整辅助开关的位置。
  3.保护控制装置发出的合闸指令时间能足够使合闸线圈工作,且能在规定的时间内退出合闸指令。
  4.要求值班员在许可工作前,必须取下控制回路熔断器,并将重合闸投切回路打开,避免检修、试验过程中造成合闸线圈烧毁。

网友A:
自动储能机构不工作也是主要故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