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自由端口模式的计算机与PLC通信

楼主(2016-09-30):
    用PLC串口通信调试1.0,点击“发送”把发送帧文本框中的内容FF AB CD EF 78,为什么会显示“端口X被占用或不存在”我用的是USB/PPI电缆连接计算机的USB端口和CPU的RS-485端口。

   STEP 7-Micro中的程序编译正确已下载到CPU且正在运行,然后关闭STEP。在串口通信调试1.0中的菜单命令“串口设置”中的串口怎么打不开啊??

    计算机端口我用的是COM3(与USB对应),CPU端口选1,波特率是9600bit/s。为什么串口一直处于打不开或者不存在,通信记录文本框也没有显示,这是什么原因?

附截图如下附件,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是不是你串口不对,在仔细看看串口 设备管理器里面。

网友B:
硬件设置中RS485需要安装驱动

网友C:
  1. 检查确认在设备管理器里,编程电缆使用的是否是电脑的com3;

  2. 具体步骤右键点击“我的电脑”→ “管理”→ “设备管理器”→ “端口”;

  3. 建议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把端口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