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京仪华文

楼主(2016-10-01):
各位老师,我们单位有台京仪华文。但是里面的上装与下装是什么意思啊?比如说,编辑一个启停控制后,是要上装还是下装。

网友A:
所谓上下是对于控制而言的。

编程器编写的程序下装就是传送到控制器中,以此让控制器工作

如果控制系统需要人机操作界面,那么其操作界面上就需要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就需要控制器上传到操作站的电脑等机器中。

计算机系统习惯上把底层的叫下,高层的叫上。

底层的就是距离机器控制最近的,高层的就是距离人最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