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所直流系统接地事故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6-10-01):
1.直流系统接地的原因

    (1)人为原因,例如接线有误,或工作人员使用绝缘不良的工具造成直流接地。

    (2)二次回路绝缘材料不合格、老化或绝缘受损引起直流接地。

    (3)二次回路及设备严重污秽、受潮,接线盒、端子箱、机构箱进水造成直流接地。

    (4)异物跌落造成直流接地,例如保护屏或控制屏内金属物掉落,造成与屏外壳搭接。

    2.直流系统接地的现象

    (1)警铃响,“直流接地”信号发出,绝缘监察装置“绝缘降低”等信号发出。

    (2)直流绝缘监察装置测得接地极对地电压较低,另外一极电压较高。

    (3)可能发出其他异常信号。

    3.直流系统接地的处理

    直流系统一点接地并不影响直流系统的正常工作,但将使不接地极对地电压升高,长期运行易发展形成两点接地,从而引起断路器、保护装置等误动或拒动,造成严重后果,必须及时处理。

    (1)判断直流接地的极性。直流系统绝缘良好时正极对地、负极对地电压基本相等。若测量正极对地电压为正常时正负极间的电压,而负极对地电压为零,则说明为负极完全接地;若测量负极对地电压为正常时正负极间的电压,而正极对地电压为零,则说明为正极完全接地。如果为不完全接地故障,则绝缘降低的一极对地电压较低(不为零),而另一极对地电压较高。根据当时的运行方式、操作情况、气候影响、施工范围等进行判断,分析可能造成接地的原因。

    (2)若站内二次回路有人工作应立即停止,检查二次接线情况,看是否有接地点。

    (3)二次回路无人工作,可先将直流系统分成各自相对独立的系统,缩小查找范围。注意查找接地过程中不能使保护或控制失去直流电源。

    (4)对不重要的直流负荷,例如事故照明、试验电源等,可采用瞬时停电法查找分支馈线有无接地点,即瞬时拉开某一馈线开关,然后又迅速合上,若接地信号瞬时消失,正、负极对地电压恢复正常,则接地故障点就在此范围内。

    (5)对于比较重要的直流负荷,可采用转移负荷法查找接地点。例如将故障所在母线上的较重要的分路,依次转移切换到另一段直流母线上,监视“直流接地”信号是否随之转移,正、负极对地电压是否恢复正常,查出接地点在哪个分路。

    (6)如果接地发生在雨天,且为非金属性接地,则应重点检查各端子箱、就地操作箱、机构箱端子排等是否进水、潮湿。若有雨水,可将其吹干,观察接地现象是否消失。

    (7)如果各馈线支路均未查出接地,则可能是蓄电池、充电装置或母线等接地。

    (8)装有微机接地检测装置的,可用微机接地检测装置查找接地。

    4.处理直流系统接地的注意事项

    (1)查找直流支路中接地点时,一般查找顺序为:先有缺陷的支路,后无缺陷的支路;先有疑问的支路,后无疑问的支路;先户外支路,后户内支路;先有过接地记录的支路,后一般支路;先潮湿、污秽严重的支路,后干燥、清洁的支路;先不重要的支路,后重要的支路。

    (2)查找故障时,应停止二次回路上的所有工作。

    (3)查找直流系统接地时,若将系统分开缩小查找范围,应注意将双回供电的并环支路先解环,才能确定接地点在哪条母线上。

    (4)对断电可能导致误动的回路,在查找时应汇报调度,先做好安全防误动措施再进行查找。

    (5)查找直流接地应尽量避免在高峰负荷时进行。

    (6)防止在查找过程中人为造成短路或另一点接地。

    (7)查找故障时,应二人进行,一人操作,一人监视,并做好安全监护工作,防止误碰直流带电体。

网友A:
直流特高压一直是个技术缺陷,今天学习了一些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