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现象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6-10-02):
此题目如何解答,,求高手来答,松下官方考试题

网友A:
程序无语句错误,只是逻辑有点问题,开关量取反即可正常,即常开变常闭,常闭变常开

网友B:
中间加个取反的逻辑???

网友C:
接下来再写两句,把上面的常开变常闭,双线圈就会有这个现象。

网友D:
这只是程序的一部分,可能是出现双线圈,这些功能很好实现

网友E:
这样的现象是Y0出现双线圈

网友F:
就是重复输出,在后面的语句中改变了输出而已

网友G:
中间加个取反就好了啊

网友H:
程序中可能存在双线圈问题

网友I:
用OMRON的软件给你模拟了一个,实现了你说的结果,但是在实际中是不能这么用的,不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

网友I:
图片能看清楚不,刚才那个好像太小了啊!

网友J:
程序无语句错误,把上面的常开变常闭,

网友K(2016-12-31):
使用双线圈问题很多,你可能会没想到,最好不要使用

网友L:
 就是叫你写一个双线圈的程序吧。

网友M(2017-02-09):
没有问题,取反改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