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外部启动

楼主(2016-10-02):
公司买了一台安川机械手臂,用在车间喷涂线上,现在试教程序已经搞好了,我们现在准备用plc和机器人做信号交互,来完成机器人的启动,和接收信号反馈。现有如下问题请教:

1.机器人的外部启动信号已经连接好,要选择在什么模式下启动外部信号才能起作用.

2.用外部启动信号来启动机器人之前要满足那些条件,比如伺服使能,程序调用等

现在是无从下手,不知道怎么能能外部控制,请安川技术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I/O单元中有相关的信号,可能参阅一下随机的资料,并行I/O说明书。

网友B(2017-06-15):
引用 网友A:
I/O单元中有相关的信号,可能参阅一下随机的资料,并行...

你有DX100的这个文件吗 可以给我分享一份吗

网友C(2017-07-19):
再现模式下实现外部启动,在通用I/O逻辑基板上有外部启动的专用I/O口接线给入外部信号,启动和调用主程序。

网友D:
是不错,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s

网友E(2017-08-24):
我是来帮顶攒积分的没积分号那首

网友C:
再现模式,或者远程模式可实行外部启动,满足启动条件需要通过专用I/O接线,先使能上电,再调用主程序,外部启动。

网友F:
我没积分,什么也下载不不了、

网友G:
我是小白,求同

网友H(2017-10-20):
有外部配線圖嗎?

先解HOLD

在啟動外部起動即可

主程式呼叫看個人習慣要不要使用

网友I:
不动了,懂,哈哈哈哈

网友J:
 参考并行I/O说明书。。。。。。。。。。。。

网友K(2018-05-03):
没有外部急停 驱动上电等 我这边有点资料,需要的话可以给你

网友L:
系统信号直接用

网友M(2018-06-25):
又学到了不少,谢谢大神们分享

网友K:
看并行IO的资料,没有外部急停,使能上电,等等

网友N:
有没有IO的详细教程?

网友O(2018-12-06):
在线模式 没有暂停 没有外部暂停  没有报警  外部伺服接通  外部启动 他就启动了 如果你 想要 启动后自动调主任务 就需要把 调用主任务 的 信号关联起来 改语句表 或者梯形图

网友P(2020-01-19):
  1. 将钥匙切换到第三个档位

  2. 你需要外接的输入信号有:外部启动,外部暂停,外部伺服接通。

  3. 外部输出信号有:伺服接通中,运转中

  4. 信号顺序为:外部伺服接通——外部启动,中途暂停机器热可以外部暂停机器人——继续运转外部启动。

网友Q(2020-02-21):
我是来帮顶攒积分的

网友R(2020-12-22):
谢谢,感谢楼主你的指导

网友S(2022-05-23):
有没有IO配置的详细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