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T070两个com口是否可以同时接2个plc

楼主(2016-10-03):
大家好,请教请教ET070 两个com口是否可以同时接2个plc,软件里是可以编程

网友A:
没试过,应该只接一个,没必要接两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应该只接一个,没必要接两个吧

一个plc编程口连接步科屏,485口连接其他设备,从方式。需要将另一个plc数据同时显示在屏上,所以想一屏双plc

网友B:
可以的,没问题,在组态软件里面两个串口都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