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配方脚本写入台达PLC

楼主(2016-10-03):
设备字符串 = !StrFormat("%g,%g,%g", 面粉, 水, 糖)

!SetDevice(设备0, 6, "WriteBlock(D,100,[DWUB][DWUB][DWUB], 1, 设备字符串)")

将触摸屏变量面粉, 水, 糖写入PLC D100 D101 D102执行不了,请问各位是什么地方错了?

楼主:
!SetDevice(设备0, 6, "WriteBlock(D,100,[WB][WB][WB], 1, 设备字符串)")

这样就可以了,呵呵!不好意思。

网友A:
数据类型不匹配

网友B(2016-12-11):
楼主你有writeblock等指令的详细说明吗,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楼主:
回复内容:在帮助文件里有,设备0, 6其中的6是功能码。writeblock是写入数据块的意思。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有writeblock等指令的详细说明吗,找了好...

网友C(2020-02-04):
这个指令我看应该是莫迪康ModbusRTU设备指令,不是昆仑通态的。这是我找到的资料,供参考。来源于:https://www.jinchutou.com/p-889551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