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伺服AL011

楼主(2016-10-03):
两台施耐德3KW LXM23A伺服,使能其中一台没有故障报警;使能两台时其中一台故障报警,代码AL011。编码器线施耐德原装屏蔽线,电机线没有屏蔽。

网友A:
 据经验,出现AL011编码器异常报警,一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

1.编码器线异常:a.编码器接头处没有安装好,编码器线接触不良;b.编码器线异常磨损断裂等,使接触不良;c.编码器线缆没有屏蔽,编码器线缆必须要有屏蔽层。因此检测编码器线及接头是否接触良好,有无屏蔽层等。确保线缆接触良好,屏蔽良好。

2.编码器异常:电机编码器异常,需更换电机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