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读取这个时间到表格呢

楼主(2016-10-03):
想用台达PLC(DVP16ES200R+模拟量扩展模块)和触摸屏(DOP-B10-S411)做个大棚温度监测控制的程序,其中这一步难住了,请教高手:比如说早上3点10分05秒(触摸屏时间)室温是28度,下降到25度的时间是3点30分10秒,想在触摸屏做的表格中记录下来这个28度时的系统时间:03::10:05和25度时的时间:03:30:10呢?

  28  °C  时间 25  °C时间

86,上山了

网友:
我想的话,温度应该是作为一个信号吧!应该有一个温度检测器。

温度到28度或者25度都会出现它相对应的时间。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A:
用宏做,温度作为条件,getsystemtime;存入配方,显示用表格显示配方数据

网友B:
直接做一个事件记录即可,就是脚本 判断一下而已

网友C:
跟报警记录一样的啊   都是条件触发的

86,上山了

网友:
昨天我有弄过一会儿!可惜我不会。今天去问我们厂的一个技术很好的人。他告诉我说用报警做。现在我弄了一下,应该是符合题意的。接下试试看。

弄一个报警,在基本里设置(块1或者其他的块)

                      在项目里设置(日期,触发,消息)

然后回到基本设置,下面有一个转到报警设置,打开。

通用设置里面编号1全部打勾,也许不必打勾,我也是在学的。CSV设置也勾上。

根据前面选择块多少选择块。我的是块1,块1点开,然后选择触发方式,这里自己做吧。

因为我没有PLC,所以只能写脚本。

温度到28就会ON  然后报警就会出来一个,显示日期时间。

  这里是只有28的报警,25的报警只能在做一个。但是基本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按照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