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200与施耐德GXU3512通信

楼主(2016-10-03):
西门子smart200与施耐德GXU3512触摸屏以太网通信,位可以通信上,子通信不了,且使用GXU3512里的S7200驱动根本通信不了,选择S71200能通信上,但出现上面所说的情况。怎么回事?求解

网友A(2017-01-21):
朋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刚好也在做个GXU5512和SMART200 PLC通讯,刚刚试了,也没通讯得上。想请你分享一下。我的邮箱yxyanxi@163.com。

网友B:
你好!根据我的测试,是可以通讯的。在施耐德GXU触摸屏设置为S7 1200系列PLC,这时间可以通讯正常,但是由于1200PLC内置没有V区,所以,和Smart的PLC除了不能通讯V区外,其它如M区,I/Q区能正常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