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寄存器无法强制接通

楼主(2016-10-04):
输入可以   SM不行   刚接触西门子   不大明白

网友A:
SM寄存器是特殊寄存器,功能是内置好的,不能强制。

网友B:
这个:楼主喜欢玩SM,真的吗

网友C:
sm0.0不管你怎么玩 都是1

网友D:
可以换成V,就可以强制了

网友E:
SM是不可以强制的 系统特殊软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SM是不可以强制的 系统特殊软元件

那辅助继电器我就用M就行了是吗,M貌似数量有点少

网友F:
SM是系统特殊软元件不可以强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