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故障调试常见问题解决指南

楼主(2016-10-04):
1. 机械安装、电气接线检查
正确的各部件安装是保证电梯运行舒适的重要保证,门系统的安装、PAD感应器与插板的配合,终端开关架与撞弓的配合等。严格遵照系统接线布线和正确接线,尤其是

2. 编码器检查: 安装稳固、使用屏蔽线,走线必须与动力线分槽布置,走独立的金属护管,编码器反馈的脉冲信号是实现精度控制的重要保证。
3. 电源检查:检查总线容量,三相五线制;电压波动在标准范围内。 4. 接地检查:检查地线PE 与各电源端子阻值应无穷大,检查所有电梯的电气部件的接线端子与控制柜进线PE地的电阻应尽可能小。

5.上电检查:对应图纸测量各控制电源电压;检查F5组参数设置与图纸各个点功能要求是否一致。检查F0组、F1组、F6组、F8组参数设置是否符合本合同要求。

6. 检修试运行:检查各输入、输出信号、运行方向,编码器计数方向,通讯是否正常。

7. 门系统调试:手动调试门控制是否正常,开关门应流畅,关门不应有撞击,如有可以调整爬行速度或减速时间。机械上要考虑门自复、门刀与每个门的门球的配合尺寸,保证每个厅门运行自如。

8. 快车调试:保证井到畅通,机械和电气各部件安装完成结束,无任何短接线;电气各接线及参数设置正确。井道自学习;称重自学习;用主控板小键盘F1组功能或操作键盘F7测试功能,进入单层测试运行,观察运行状态和门系统是否按要求执行。正确完毕后,再进行其他相关功能测试。最后进行整机舒适性的调试。

除了调试手册上“故障诊断及对策”外,我们补充些常见问题解决指南。

1. 层高为2 层的电梯如何完成井道自学习?

  现场描述:电梯完成井道自学习后,可以进行高速运行,但重新上电后,NICE3000出现E35,无法进行高速运行。

   问题原因:该电梯只有2层,井道自学习是在1楼平层开始的。因此在进行井道自学习后,所得到平层插板脉冲数F4-05为0。而系统在每次上电的情况下都会对楼层脉冲进行效验,发现插板脉冲数为0则提示E35。

   排除方法:将电梯开出底层,脱离门区,然后重新进行井道自学习即可。

2. 同步机井道自学习报E35

现场描述:电梯进行井道自学习后,每次到第2个平层插板,立即报E35提示。

   问题原因:NICE3000同步机除了PG卡(MCTC-PG-B),两者的连线(通过CN6)是系统记录旋转编码器脉冲的依据,但是并不是A对应PGA;B对应PGB就可以了,这个与机组的安装方式有关。因此控制系统在井道自学习的过程中,第2个平层插板到来时,系统内部记录的脉冲数如果为0或负数则立即提示E35。

   排除方法:调整PG卡到CN6的接线。用检修运行,查看F4-03,确认电梯上行中,脉冲数为增加;下行中,脉冲数为减少。    附录:E35产生的所有原因

 启动前:
1,F4-01的当前楼层数据与F6-01电梯的最底层数据不一致。
2,下一级强迫减速无效。
3,F0-00=0,开环方式。如果检修上、下按钮一直有效或者开门、关门按钮一直有效将无法进入自学习操作。

 运行中:1,检修开关没有处于检修位置。
2,如果在F9-02设置的时间内同一方向运行,收不到门区信号,电梯将报E35。此参数设置小于3S,此功能无效,不检测。如果有超长楼层井道自学习,应把F9-02参数设置为小于3S,自学习完成后,再改为45S。
3,楼层高度小于500mm。
4,自学习结束时当前楼层与最高层不一致。

3. 同步机停车抱闸后,电梯溜车

  现场描述:现场在同步机调试过程中,发现每次停车抱闸的同时,轿厢有溜车的感觉。

  问题原因:同步机与异步机在抱闸停车瞬间有差异。用相同的力矩维持时间是不行的。因为同步机没有传动阻尼,在抱闸的瞬间如果不延长零速力矩维持时间,很容易溜车。

排除方法:将F8-11=0.2秒默认参数,现场更改为0.4秒。

4. 电梯出现E38提示

  现场描述:电梯在门区启动不跑车,报E38故障,开门。查故障信息记录,发现故障时速度已经达到额定速度,电流也超过额定电流。

  问题原因:电梯在门区启动时,抱闸没有完全打开,在F1-13设置的编码器检测时间内没有收到码盘信号,且在此时间内速度指令和驱动电梯电流已经发出达到了额定值。

  排除方法:检查抱闸电源是否正常;检查抱闸回路控制的所有接触器的辅助点是否有异常。检查编码器使用是否正确。增加制动器打开检测开关加以检测判断,如果检测不通过立即报E37故障。

附录:E38产生的所有原因
1,  F0-00=0

2,  控制系统收集到的脉冲与运行方向相反或者误差大
3,  运行中编码器的脉冲没有变化
4,  编码器脉冲数F1-12设置不正确

5,  同步驱动控制系统,如果抱闸不能打开可能会报E20或E38码盘故障。

5. 电梯经常出现E48、E49

  现场描述:电梯在门区报E48、E49故障。

  问题原因:E48是开门故障,产生的原因是在开门过程中,没有收到开门到位信号,经过多次重复开门,当开门次数超过FB-09后提示E48;E49为关门故障,产生的原因是关门一段时间后没有收到门锁通的信号,经过多次关门超过FB-09后提示E49。

  排除方法:从门机、门锁等方面查找,如果设置FB-9=0。将不提示此类故障,但门会不停的开关门。

6. 并联梯经常出现E51

  现场描述:在并联应用的场合中出现E51提示

  问题原因:该问题是系统的Canbus通讯受到干扰影响了正常的通讯数据。   排除方法:接地线整理一遍;终端电阻是否使用得当;检查拨码开关,是否牢靠,可重新拨一次;通讯的屏蔽线或双绞线是否运用正确;通讯线不能与动力线排在一起;拨码开关按照并联梯形式正确设置。

7. 降低电梯运行速度方法

  现场描述:1.6m/s的电梯将速度降到1m/s。NICE3000已经显示1m/s,但感觉电梯速度还很高。

  问题原因:该现场错误理解F0-03(电梯最大速度)、F0-04(电梯额定速度)的含义,

  错将F0-04=F0-03=1m/s,这样虽然电梯显示为1m/s但是电梯的实际速度仍然为1.6m/s。F0-04是电梯标称的额定速度,该参数是由电梯的机械和曳引机来决定的,所以此参数不能更改。要降速运行只能更改F0-03。

  排除方法:将F0-04=1.6m/s;F0-03=1m/s。此时电梯才是运行在1m/s。

8. 轿顶板输入类型F5-25不会设置

  现场描述:NICE3000在轿顶板的输入点类型设置(F5-25)中可以定义光幕、开门到位等信号为常开或常闭类型,然后按二进制转十进制,但现场调试人员经常算不好这个参数。

排除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已经规定,除了满载开关设置为“1”常开外,其余的输入,例如超载、关幕、开门到位、关门到位(必须默认常闭)等均设置为常闭,此时F5-25=64。如有问题查开关接线(开或闭取反)。如有特殊的门机开门到位的接线方式只能接常开,那么F5-25=76。

9. 电梯运行偶尔出现E03、E04

  现场描述:电梯在正常运行时偶儿出现E03、E04故障提示。

  问题原因:该电梯可以正常运行,说明NICE3000一体化系统正常,一般这种情况下,可能的原因是编码器松动,或者断线或者一体化输出动力线接线松动。   排除方法:将接触器的连线、整个主回路的连线重新接好。 产生E02、E03、E04的所有原因:

    A、检查电机参数是否正确F1-01~05按照电机铭牌设定。      B、检查编码器参数是否正确,每转脉冲数设定是否正确。

     C、检查编码器角度学习的参数是否正确,几次学习的值是否相等。      D、检查编码器的接线是否正确。

     E、测量电机三相间电阻无缺相断相、三相阻值大致相等。      F、机型参数FF-01设定是否正确。

10. 电梯出现不平层、偶尔报E02、E03、E04、驱动力不够

现场描述:同步机电梯出现不平层、偶尔报E02、E03、E04、驱动力不够等      问题原因:维保电梯更换主板或出厂时,主板上FF-01的功率设置与变频器本身的功率设置不匹配。

     排除方法:查看变频器铭牌功率与内部主板FF-01功率设置是否一致。      FF-01与功率对应:11 对应3.7KW;12对应5.5KW;13对应7.5KW;14对

应11KW;15对应15KW;16对应18.5KW;17对应22KW;18对应30;19对应37KW

11. 异步电梯运行过程有不平层

   现场描述:运行多层平层,但是运行单层电梯不平层,相差5~6毫米    问题原因:

   排除方法:A, 核对电机铭牌参数、重新电机自学习; B,检查F2组参数,高速I不要大于0.7; C,增大减速结束段F3-06时间; D,适当设定F3-09参数为5 。

   其他相关原因:在更换主板时,请确认主板内程序版本号,同步与异步板子版本不能互用,请查看FA-04、FA-05版本号。

12. 电梯检修运行速度大于0.1m.s立即报E02、E03故障 。

现场描述:检修速度大于0.1m.s时报E02、E03。当速度降低到小于0.1m.s可以运行。

  问题原因:该电梯能正常运行,说明系统没有问题。而是与过流检测点有关。在应急电源信号有效的情况下变频器判断系统负载按照220V供电下的过流点为依据判断。

  排除方法:查看电梯是在正常使用状态,是否有MCTC-MCB-A板UPS输入检测信号有效。查看F5组输入参数是否有定义UPS参数,重新定义或信号取反。

13. 异步电梯运行正常,但在做110%超载测试启不动
  现场描述:电梯一切正常,但技监局在检测时,做超载测试时上行启动不了。   问题原因:驱动控制器对电动机没有充分的识别,没有做到真正的闭环控制,电机的很多参数控制器无法检测和控制。从而影响启动和舒适性运行。   排除方法:做一次控制系统对电动机静止调谐。使控制器获得F1-06到F1-10的具体参数。

14. 称重补偿,启动效果不稳定,随各种工况变化
现场描述:称重补偿,启动效果不稳定,随各种工况变化  解决方案:

A、保证称重信号随载荷线性变化。

(1)观察F8-05的值,看称重传感器是否安装的正确,如果设定FE-33采用八位AD采样,则调整传感器距离使空载时F8-05=80~90左右为最佳。装满载自学习后,观察F8-07要保证没有达到上限AD值采样255。不然不能报超载提示。 (2)保证称重信号不随轿内负载的位置发生变化。检查称重传感器是否安装在轿底中心位置,且四个橡胶变化均匀。 (3)检查称重信号是否随楼层变化而有变化。

对于楼层较高的电梯,如果补偿链固定在轿底槽钢上,因安装位置的原因,随着轿底补偿链的增长有可能引起轿底槽钢的扭曲形变,由于传感器也安装在轿底横梁上,所以槽钢扭曲可能引起传感器测量数值的变化。可以考虑称重装置离补偿链杠杆远一点安装,重新进行称重学习。

B、检查轿底橡胶形变行程是否足够大,太小的形变影响测量的精确性。自学习完应保证F8-07与F8-06的差值在20以上。

C、检查F8-05随载荷变化是否及时,即检查轿底是否能够随载荷的变化自由压缩和迅速复原。可以考虑检查轿厢与龙门框架的直梁橡胶夹紧安装是否妥当,安装应尽可能的不受外力,点到为止。不然不仅影响启动,而且整个高速运行也不舒适。

D、如果以上条件都符合电梯的启动效果随载荷变化,人少启动的效果好,人多的时候启动效果不好,或者人多好人少不好,则为F8-02调整不正确,请配合F8-03、F8-04,按着正中间楼层调整,计算正确的F8-02。

E、如果启动效果随楼层变化,请检查补偿链是否安装到位,因钢丝绳重量引起的,以及因钢丝绳、补偿链重量差引起的启动效果不稳定,无法从根源解决此问题。可以按照顶层调整启动效果,以最大程度的弥补重量差带来的影响。底层效果因大长度的钢丝绳的形变可以缓和启动的冲击。

15. 安全、门琐通,电梯无法运行快、慢车
问题描述:安全、门琐通,电梯无法运行快、慢车 解决方案:

A、通过F5-35观察关门到位信号是否有效,关门到位默认为常闭点,不接线则默认有效,如果接了关门到位信号请根据关门到位的类型正确设定F5-25,使关门到位信号有效

B、通过F5-35观察开门输入信号是否有效,如果在门区范围开门信号有效时。在电梯运行时,要输出关门信号,当开门输入有效时,电梯无法输出关门信号,所以电梯不能够运行。解决办法:观察开门输入有效的原因,检查是否为按钮卡死或者指令板输入点短路或是指令板本身存在故障。

16. 货梯超载开关接线在机房如何接线

   现场描述:货梯超载开关因为安装机房内,想在机房里直接与控制系统连接。    解决方法:A、如果是开关形式的用常闭点,一点接控制柜公共点301,另一点接MCTC-MCB板空余点如X24,将功能码F5-24 设置成46 。称重输入选择F6-36该为0。 B、如果是磁感应开关量输出形式的,那么要增加一组24V电源(301、302)。开关量用常闭点,接线方法同A。

17. 如何正确使用UPS溜车救援

   现场描述:同步机电梯停在非门区,救援模式切换到手动状态后,断掉市电后,JUP吸合后UPS已经供电给了控制系统,但电梯无法实现自平层救援功能。又把开关切换到紧急电动,按上或下电梯飞车。

   问题原因:虽然JUP接触器吸合了,变频器也由UPS供电了。但主控板没有检测到JUP的反馈信号或JUP反馈信号有,但系统内部设置不正确。也就是说,控制系统不认为进入紧急救援摸式状态。

   排除方法:确认X20信号采样正确,且F5-20设置为59(信号采用为常闭)。确认F5-31设置为13停电应急运行自动切换,停电时自动输出Y6有效。    正确操作方法:1,救援模式为手动时:电梯停在非门区,电梯处于正常状态(非检修)拉下总电源;JUP自动吸合供电给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检测到JUP反馈信号有效,自动打开抱闸,留车到平层区域,开门放人,等待来电。 2,救援模式为自动时:电梯停在非门区,电梯处于正常状态(非检修)拉下总电源;JUP将通过系统母线电压降到250V左右时Y6自动输出后吸合供电给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检测到JUP反馈信号有效,自动打开抱闸,留车到平层区域,开门放人,等待来电。

  UPS需要定期检测和保养。每月必须维护一次,无停电时放电3分钟。   参考下列内容及时维护或更换电池   环境温度 电池寿命 每半年检查一次 每月维护一次

 环境温度在20℃ 电池寿命在2-3年 ,购买1年半以内 无停电时每月放电3分钟

环境温度在30℃电池寿命在 1.5年 购买10个月以内 无停电时每月放电3分钟

18. 门机上电后开关门都是慢速

  现场描述:NSFC01-01门机上电后开关门都是慢速   问题原因:双稳态减速开关有问题

  排除方法:检查双稳态开关接线是否松或断裂;检查双稳态开关动作极性是否反掉,可以用备用磁铁反过来刷新调整。用手盘方式来确定减速信号是否正确。

19. 申菱门机用松下控制关门到位有撞击声

  现场描述:NSFC01-01门机关门到位时有撞击现象

  问题原因:关门减速位置离门中太近、关门最后的爬行速度太高。

  排除方法:要彻底解决此问题首先要机械上安装确认是否每一道厅门门球在一条垂线上,且门刀和门球两边距离应保证5~8mm,这样电梯运行也安全,不会檫门球而引起故障。根据此情况再次调整减速双稳态开关或减小爬行速度D27频率。

20. 电梯其它楼层都会开门,到底楼或顶楼不开门    现场描述:电梯到底层楼或顶层不开门

   问题原因:电梯正常运行到底层压迫了下限位开关,同时应该报E44故障提示

   排除方法:重新调整上、下终端开关架,重新写层高数据。

21. 电梯运行到端站经常有急减速现象   现场描述:电梯运行到端站经常有急减速现象

问题原因:电梯写完层高后,虽然能跑快车了。但电梯为了能更安全使用,高速运行每次都要检测开关架的位置和动作状态。此问题是电梯到达端站减速时,减速开关有两次动作的可能。

  排除方法:重新调整开关架与打弓的配合距离。也有必要检查打弓是否有弯曲。

22. 电梯停止,持续报E20故障如何

   现场描述:同步机电梯在停止状态,持续报E20故障。

问题原因:原因在于dsp判断接收到的角度信号U+/-;V+/-;W+/-三相信号全部为高点平,或者全部为低点平。

  排除方法:用万用表测量PG卡端子,U+与U-之间的电压(红表笔量+,黑表笔量-,注意测量出的电压值的正负);V+与V-之间的电压值;W+与W-之间的电压值。测出来的电压的正负必须有一项与其它两项不同,如果三相正负相同则为编码器反馈的信号不对,应当报20故障。测量出的幅值应当在3V左右  辅助检测方法:如果测量出来编码器反馈的信号正确,请首先检查或更换pg卡到底层的扁平电缆,由于电缆插口较紧,有可能插拔较多会引起内部断线。如果扁平电缆没有问题,再更换pg卡如还无法判断再更换底层。目前物品损坏引起的20故障,编码器引起的较多,排线次之,PG卡或者底层引起的为极少数。

23. 抱闸(制动器)打开开关怎么设置

  现场描述:NICE3000系统需要检测抱闸打开开关不知道怎么设置。   解决方案:NICE3000的输入端子有此项定义设置。可以两种接线方法。1,两开关并联接常闭,一端接MCTC-MCB板X21,另一端接端子排301,系统设置F5-21设置为58。2,两开关串连接常开,一端接MCTC-MCB板的X21,另一端接端子排301。系统设置F5-21设置26。当F5-21设置为0 将不使用此功能。

24.  松下门控制器(NSFC01-01)

  现场描述:松下门控制器NSFC01-01 双稳态减速。在开关门过程中都没有减速。

  解决方案:查控制模式P09是否正确;查P43输入信号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