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安全:电梯安全保护装置

楼主(2016-10-04):
电梯安全保护系统中所配备的安全保护装置一般由机械安全保护装置和电气安全保护装置两大部分组成.机械安全保护装置主要有限速器和安全钳、缓冲器、制动器、层门门锁、轿门安全触板、轿顶安全窗、轿顶防护栏杆、护脚板等.但是有一些机械安全保护装置往往需要和电气部分的功能配合和连锁,装置才能实现其动作和功效的可靠性.例如层门的机械门锁必须和电开关联结在一起的连锁电梯配件.除了前面已介绍的限速器和安全钳、缓冲器、终端限位保护装置外,还有有关的其他安全保护装置,本文整理了以下几点保护装置。

―、层门门锁的安全装置

乘客进入电梯轿厢首先接触到的就是电梯层门(厅门),正常情况下,只要电梯的轿厢没到位(站层),本层站的层门都是紧紧地关闭着,只有轿厢到位(本层站)后,层门随着轿厢的门打开后才能跟随着打开,因此层门门锁的安全装置的可靠性十分重要,直接关系到乘客进入电梯的头一关的安全性.

二、门保护装置

乘客进入层门后就立即经过轿厢门而进入轿厢,但由于乘客进出轿厢的速度不同,有时会发生人被轿门夹住,电梯上设置的门保护装置的作用就是为了防止轿厢在关门过程中夹伤乘客或夹住物品.

三、轿厢超载保护装置

乘客从层门、轿门进入到轿厢后,轿厢里的乘客人数(或货物)所达到的载重量如果超过电梯的额定载重量,就可能造成电梯超载后产生不安全后果或超载失控,造成电梯超速降落的事故.超载保护装置的作用是当轿厢超过额定负载时,能发出警告信号并使轿厢不能启动运行,避免意外的事故发生.

四、轿厢顶部的安全窗

安全窗是设在轿厢顶部的一个窗口.安全窗打开时,使限位开关的常开触点断开,切断控制电路,此时电梯不能运行.当轿厢因故障停在楼房两层中间时,司机可通过安全窗从轿顶以安全措施找到层门.安装人员在安装时,维修人员在处理故障时也可利用安全窗.由于控制电源被切断,可以防止人员出入轿厢窗口时因电梯突然启动而造成人身伤害事故.当出入安全窗时还必须先将电梯急停开关按下(如果有的话)或用钥匙将控制电源切断.为了安全,司机最好不要从安全窗出入,更不要让乘客出入.因为安全窗窗口较小,且离地面有两米多高,上下很不方便,停电时,轿顶上很黑,又有各种装置,易发生人身事故.也有的电梯不设安全窗,对此可以用紧急钥匙打开相应的层门上下轿顶.

五、轿顶护栏

轿顶护栏是电梯维修人员在轿顶作业时的安全保护栏,也是重要的电梯配件.有护栏可以防止维修人员因不慎坠落井道,就实践经验来看,设置护栏时应注意使护栏外围与井道内的其他设施(特别是对重)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做到既可防止人员从轿顶坠落,又避免因扶、倚护栏造成人身伤害事故.在维修人员安全工作守则中可以写入“站在行驶中的轿顶上时,应站稳扶牢,不倚、靠护栏”和“与轿厢相对运动的对重及井道内其他设施保持安全距离”等字样,以提醒维修作业人员重视安全.

六、底坑对重侧护栅

为防止人员进入底坑对重下侧而发生危险,在底坑对重侧两导轨间应设防护栅,防护栅高度为1.7m以上,距地0.5m装设,宽度不小于对重导轨两外侧之间距、防护网空格或穿孔尺寸,无论水平方向或垂直方向测量,均不得大于75mm.

七、轿厢护脚板

轿厢与层站不平,当轿厢地面(地坎)的位置高于层站地面时,会使轿厢与层门地坎之间产生间隙,这个间隙可能使乘客的脚踏入井道,发生人身伤害.为此,国家标准规定,每一轿厢地坎上均需装设护脚板,其宽度是层站入口处的整个净宽.护脚板的垂直部分的高度应不少于0.75m.垂直部分以下部分成斜面向下延伸,斜面与水平面的夹角大于60°该斜面在水平面上的投影深度不小于20mm.护脚板用2mm厚铁板制成,装于轿厢地坎下侧且用扁铁支撑,以加强机械强度.

八、制动器板手与盘车手轮

当电梯运行当中遇到突然停电造成电梯停止运行,而电梯又没有停电自投运行设备,且轿厢又停在两层门之间时,乘客无法走出轿厢.此时就需要由维修人员到机房用制动器扳手和盘车手轮两件工具人工操纵使轿厢就近站层停靠,以便疏导乘客.制动器扳手的式样,因电梯抱闸装置的不同而不同,作用都是用它使制动器的抱闸脱开.盘车手轮是用来转动电动机主轴的轮状工具(有的电梯装有惯性轮,亦可操纵电动机转动).操作时首先应切断电源由两人操作,即一人操作制动器扳手,一人盘动手轮.两人需配合好,以免因制动器的抱闸被打开而未能把住手轮致使电梯因对重的重量而造成轿厢快速行驶.一人打开抱闸,一人慢速转动手轮使轿厢向上移动,当轿厢移到接近平层位置时即可.制动器扳手和盘车手轮平时应放在明显位置并应涂上红漆以醒目.

九、超速保护开关

在速度大于1m/s的电梯限速器上都设有超速保护开关,在限速器的机械动作之前,此开关就得动作,切断控制回路,使电梯停止运行.有的限速器上安装两个超速保护开关,第一个开关动作使电梯自动减速,第二个开关才切断控制回路.对速度不大于1m/s的电梯,其限速器上的电气安全开关最迟在限速器达到其动作速度时起作用.

十、曳引电动机的过载保护

电梯使用的电动机容量一般比较大,从几千瓦至十几千瓦.为了防止电动机过载后被烧毁而设置了热继电器过载保护装置.电梯电路中常采用的JRO系列热继电器是一种双金属片热继电器.两只热继电器热元件分别接在曳引电动机快速和慢速的主电路中,当电动机过载超过一定时间,即电动机的电流大于额定电流,热继电器中的双金属片经过一定时间后变形,从而断开串接在安全保护回路中的接点,保护电动机不因长期过载而烧毁.现在也有将热敏电阻埋藏在电动机的绕组中,即当过载发热引起阻值变化,经放大器放大使微型继电器吸合,断开其接在安全回路中的触头,从而切断控制回路,强令电梯停止运行.

十一、电梯控制系统中的短路保护

一般短路保护,是由不同容量的熔断器等电梯配件来进行.熔断器是利用低熔点、高电阻金属不能承受过大电流的特点,从而使它熔断,切断电源,对电气设备起到保护作用.极限开关的熔断器为RCIA型插入式,熔体为软铅丝、片状或棍状.电梯电路中还采用了RLI系列蜗旋式熔断器和RLS系列螺旋式快速熔断器,用以保护半导体整流元件.

十二、供电系统相序和断(缺)相保护

当供电系统因某种原因造成三相动力线的相序与原相序有所不同时,有可能使电梯原定的运行方向变为相反的方向,它给电梯运行造成极大的危险性.同时电动机在电源缺相下不正常运转会导致电机烧毁.电梯电气线路中采用相序继电器,作用是当线路错相或断相时,相序继电器切断控制电路,使电梯不能运行.但是,近几年由于电力电子器件和交流传动技术的发展,电梯的主驱动系统应用晶闸管直接供电给直流曳引电动机,以及大功率器件IGBT为主体的交一直一交流变频技术在交流调速电梯系统(VVVF)中的应用,使电梯系统工作与电源的相序无关.

网友A:
现在已经取消了轿厢安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