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应用50问

楼主(2016-10-04):
台达PLC使用问题集

1 现有5台台达的变频器放在同一个控制柜中,想用PLC485来控制,请问应该使用什么样的通讯线缆和连接件,主要是台达变频的那个电话插头怎样和另外的变频器互相连接?
答:使用屏蔽电缆,注意台达RS485需要使用100欧姆左右的终端电阻。那个电话插头应该是RJ11

 我一直在用的都是台达-ES/EX/SS系列的PLC .最近有一台多年前的PLC 需要修改程序,但是忘了当年设置的密码,有谁能告诉我有什么要的办法吗?否则我只能更换一台PLC ~
答:强制M1069 ON即可解除。但6.0及以上韧体屏蔽了这一个功能。

、请教如何实现TP04G的韧体更新?

答:1、关闭HMI电源;
、打开HMI机壳后盖
、将更新韧体制具插入插空上
、然后给HMI加电源,此时,HMI画面为暗。
、用FLash软件就可以对HMI进行韧体的更新了。

、各位高手,请帮助小弟。我现有一个系统,用DVP-ES485通讯口的。现用485通讯口和百特仪表通讯。用编程口挂GPRS模块,进行联网。中央监控室需要下位机定期传送数据和事件触发功能,问如何能实现?如果不能,其它系列PLC能实现吗?

答:台达PLC自带两个通讯口,1RS232通讯口(COM1,即8PIN的编程口)1RS485通讯口(COM2)COM1只能工作在从站模式下,不能发数据,COM2可以工作在主从两种模式下,可以发数据。所以台达所有PLC,都不能实现!

、位仁兄:我想知道,上位机和台达的PLC通讯怎么设置成主从式通讯?用其自带的485口。谢谢!

答:上位机和台达的PLC通讯,多数上位机是主的。这个不用什么设置,台达PLC默认就是从站,不需要做任何设置,直接调用MODBUS协议就可以了。但我们默认的是ASCII,如果要用RTU,必须把M1143ON

、象往变频器里写频率有固定的地址,例如:H2001,要是想通过文本显示器或触摸屏改变变频器里其他的参数如加速时间,那么是否可以象改变写入频率一样,只要知道其地址就可以直接通过触摸屏改变其参数值的大小了吗?

答:当然可以,对应台达M系列变频器,参数P10的地址为000AH,对应B系列,第一加速时间地址为010AH

、请问,台达ESPLC,内建485口可以通讯人机吗?

答:完全可以
EX485与上位机通讯(ASC模式),D1120需要设置吗?

答:看什么格式,如果是9600/7/E1就不用设置,其余的要。但建议设置,养成好习惯。

、台达PLC软件有离线模拟功能吗?

答:目前的版本是2.08,没有的

、请教高手:我用PLC的编程口与计算机相联命令语句为
MSComm1.Output = ":010106140025BF" + Chr(13) + Chr(10)
,为何联不上?

答:能发完整的代码吗?你这一句是没有错的,可以用自发自收,看发出去没有。

、大家好,近来使用台达PLC(12SA)做一个项目,在调试软件时发现有一些地址位的内容莫明其妙地被改动,而监控时也没法发现问题所在。例如D寄存器内容被改的一段代码:

SUB D172 K20 D173

监控时当D172=任意值时,D173都是0
强制赋值给D173也没法改变它的值。
最后将D173改为D174就没问题了,想不通啊!
答:是不是你D172的值过大,被用成了D172,D173双字,这时你在把结果放到D173,D173有冲突了,所以结果不正确。你改成D174D174是没有冲突的,就正常了。
我想是这样的情况,请楼主监控一下看看。

DVP-04PT-H温度模块如何与2线式PT100连线,谢谢!

答:把I-和L-短接,PT连接L+和L-即可。

、我遇到一设备,机器用过一段时间都很正常,前段时间由于一个输出点短路(用来计数输出的,)我后来把这个输出改过了一个输出点(原来是Y11,我把他改成Y24,之前Y24Y25Y26Y27是空的,其公共点C8也是空的,我把C8接的+24V电源)。。。。。。后出现偶尔执行一动作时出现停机(好象是停机信号有输入),我检查线路都没有问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才能解决??谢谢

答:我看不是干扰的问题,不知道程序是不是自己编的,最好在线监视看一看,停机的话总有一个停机信号。

、请问台达PLC模拟量模块的地址是怎样定义的? 能否提供个具体的例子供小弟参考

答:用From To指令访问CR#,下载一个手册就一目了然了,^_^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plc/plc_manual.asp

、请问各位达人,台达EX系列的PLC可否使用组态软件实现PC控制?

答: 完全可以,有的组态软件里有台达的选项,如果没有,就用MODBUS

、我用EX编了一段程序,在每次上电后,Y0Y1之间是有时间间隔的,上电启动后,YOY1却同时输出,我在人机上停机后,在人机上启动,YOY1输出却正常了.每次都是第一次启动不正常,2次开时就正常了,这是为啥呀?

答:请分析一下时序的问题。PLC是基于扫描的原理,虽然映像位状态变了,但必须待程序扫描结束后,进入IO扫描时才会更新输出。

、现在Profibus DP总线应用的也相当广泛,不知台达什么时候能推出支持Profibus DP 协议的功能模块?

答:目前已经开发出Slim Type的(包括SS/SA/SC/SX系列)DP模块,DVP-PF01模块(把台达PLC挂在PROFIBUS总线上的扩充模块),很快就要上市了。做成了DI/DO扩充机的形式,32点输入,32点输出,应用很方便。

、计算机监控台达PLC组成的控制网络

以前一直使用三菱和西门子的PLC,在做计算机监控多台PLC时得出了一些体会。西门子的PLC因为通信协议不公开,所以用VB几乎没有办法做,只能用组态软件等,造价高;三菱的PLC虽然没有公开的通信协议,但我们国人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在黑暗中总算摸索出来了,使用编程口通信的话一台计算机只能最多监控16PLCVB的限制),使用485的话就需要另外购买485通信卡,增加成本;直到昨天看了台达PLC的通信协议,我觉得真是非常的简单实用,计算机直接和PLC上的485通信口通信,可以低成本的轻松实现对多台PLC的监控。台达PLC在功能上和同级别的三菱PLC相比:在逻辑处理上我觉得已经能够用,但在控制步进(司服)电机有点不够用,没有定位指令,没有带加减速的脉冲指令,而且Y0Y1分别只能做脉冲输出和可调PWM输出,有点浪费!不过台达的价格也比三菱的少了好几百,!!
有带加减速的脉冲指令阿,PLSR就是.Y0,Y1並非只能作脈衝輸出,也可做普通的DO輸出.新的EH系列又有了許多改進
定位可用DDRVIDDRVAPLSR,这三个指令都具有加减速功能,可通过特殊标志位,特殊寄存器设定。PLSY,需编程者设计加减速程序。

、台达EX-20 我想用一台PLC控制3台步进电机,应该怎么做啊
频率要求高的话要选EH的,如果三个步进电机动作要求都不一样的话那就需要加上台达的定位控制模块,我一月份刚做了这么个项目,他也是要求三个步进电机,用的是北京的一个什么牌子我忘记了,是可以的,那个电机说频率可以达到200k,没试,但PLC是能发到200k

、我用了一台DVP-16EH主机,并扩展了一块DA模块,DA模块是另外供的电源,如果上电时DA模块比主机慢的话,最后主机不会运行,故障灯会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避免这种情况吗?

答:最好先給扩展模块上电,如果先给主机上电,容易发生这种情况。原因就是上电的时间差比较大主机会认为模块有故障。

、我用了十五台DVP-EH主机,主机通讯地址各不一样,每一台主机都配置了TP04GTP04G的程序基本相同,只是地址不一样,我想问一下人机软件中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一次修改地址,使其中的元件地址也变化???

答:有,请您点击工具,然后点击"TP援建通讯预设"里面的设定站号既可以实现您的要求

、我单位新进一套台达DVP-80EH压缩机PLC,要与honeywellTPS系统通讯
RS-425接口COM2MODBUS协议,RTU格式。

看说明书,台达地址是开放的,是16进制的,但honeywell的地址是10进制的。
XO
地址  0400H  可否转换成十进制1024,在DCS地址中设置成11024
D100
地址 1064H    转十进制4196DCS中写成44196。但通讯不上,想提几个问题
台达PLC与大型DCS通讯时,RTU格式,应该以谁为主?
台达PLC的地址是否可以转成十进制通讯?
台达PLC通讯远距离连接时有没有要求加电阻,如果有电阻加多少?
台达PLC是否可以和大型DCS通讯?
台达PLC对地址通讯是如何描述的?

望各位高手指教,小弟在这里先谢谢了。
答:1、应该以dcs为主。
、当然可以,你那样转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起始地址为1000140001。如:Y0地址转换为B01281,D100地址转换为W44197
、没有一定要求加电阻,如果加100120欧姆就可以了。
、如果dcs支持modbus协议,当然是可以的。
、台达PLC地址描述可以参照台达协议说明文件。

、请教台达高手详细解释EHM1261的用法?编程手册上没写详细!谢谢!
答:手册上API54 HSCR指令中讲得很清楚呀~
仅用在EH的硬件高速计数器用外部X点作复位输入点时。
外部X复位点=ON,计数器被复位,且M1261=ON,则将DHSCR复位比较结果输出(Y被复位)。
外部X复位点=ON,计数器被复位,但M1261=OFF,DHSCR复位比较结果不输出(Y保持原来状态)。

、手册上API54 HSCR指令中讲得很清楚呀~
仅用在EH的硬件高速计数器用外部X点作复位输入点时。
外部X复位点=ON,计数器被复位,且M1261=ON,则将DHSCR复位比较结果输出(Y被复位)。
外部X复位点=ON,计数器被复位,但M1261=OFF,DHSCR复位比较结果不输出(Y保持原来状态)。
答:"为了达到控制精度的要求,希望所有运算在1ms内完成"估计是不可能的,因为收PLC的限制,是一个周期扫描的机制,每个周期不可能1ms.
您说的脉冲的计数值可以通过工程转换成pidPV信号的范围之内,比如0-100,输出也要通过工程转换,转换成模拟信号,比如4-20ma然后控制电机控制器的给定,从而达到控制电机同步的目的.

DVP-10SX的模拟量寄存器是哪个D?分辩率又是多少?谢谢
答:2CH IN ;2CH OUT,分辨率都是12位。
模拟量输入现在值:D1056,D1057

平均值:D1110,D1111
模拟量输出:D1116,D1117

DVP01PU-H是否有圆弧插补
答:不能。但SC主机可以做。
、新生请教高手,为什么?台达EH设定C241X1却不能做SPD!
答:V1.1以前的韧体不能这样用。V1.1以后的就可以了。

、那位能给我提供一下计算机到台达PLC下载数据线的型号
答:DVPACAB215  ,DVPACAB230

、今要用到一个步进电机,电机自带驱动器,但控制想用PLC控制,不知可否用ES系列来控制?动作要求是,可正转也可以反转,速度可以在人机上设定,ES系列是否有高速脉冲输出?如果没有,EH里程序又该如何去写,只要能让电机动即可,其它动作我自已还可以搞定的。请大虾们多多指教
答:ESEH都可以,但必须是晶体管输出型。如果转速不高可以用PLSY;如果是高速就用PLSR

、我用一台ESPLC想读取另一台ES PLC的内容,但不知如何做。
答:1、用内带的COM2 RS485口。
、每个PLC都要设置站号
、用RS或者MODRD指令都可以。指令详细的用法请参看说明书。

、位高手!请出招!我用两个14SS主机做个小系统,一个为主,一个为副,中间用485通讯,做双机备份,当主机停电是副机启动,主机来电时副机停止.请问两台PLC通讯指令如何编写?谢谢!
答:我想思路可以这样,主机定期的发一个停机标志到副机,当副机检测不到这个标志的时候,说明主机出问题了,启动副机。当主机启动时,副机检测到这个标志,就停止执行。用RS指令就可以了。
另外由于通讯异受干扰,可以用主机的一个输出作为副机的输入,主机上电就启动这个输出,这个输出的B节点作为副机执行的标志,也是可以的。
以上2中思路都要考虑好执行的延时时间,另外外围线路上一定做好互锁。防止2机同时启动产生意外。

、我想在存储器中进行实数比较,可是存储器中只能放整数,请问怎么转换可以存放那?
答:台达PLC32bit存放浮点数。也就是2word

20EX4个模拟通道是不是每个通道都有电压输入和电流输入啊?
  为什么说明书上20EX的端子配线图只看到第一通道有电流输入?
  是不是说明书上有错
答:20EX4个模拟通道每个通道都有电压输入和电流输入

、台达那种模拟量模块可以输出双极性啊?
答:目前只有SX主机自带的AO可以。

、三线式传感器与台达PLC如何配线?
答:

、请教M1261的用法?
答:M1261为高速计数器外部复位模式指定的标志位,仅用在EH的硬件高速计数器用外部X点作复位输入点时,且仅可以用在C241~C254上。

外部X复位点=ON,计数器被复位,且M1261=ON,则将DHSCR复位比较结果输出(Y被复位)。
外部X复位点=ON,计数器被复位,但M1261=OFF,DHSCR复位比较结果不输出(Y保持原来状态)。
例如下面的例子:
LD X1
RST C251

LD M1000
DCNT C251 K500

LD M1000
DHSCR K0 C251 Y10

  C251外部复位的输入点是X1
  假设Y10ON
  M1261OFF时,X1ONC251的现在值为0,且C251OFF,这时DHSCR指令执行。因为没有加或者减的计数输入,比较结果不会输出,即不执行Y10的复位动作,Y10依然为ON
  M1261ONX1ONC251的现在值被清零,且C251OFF,这时DHSCR指令执行。虽然无外部的计数输入,但仍然会将比较结果输出,即执行Y10的复位动作,Y10变为OFF

、我用台达文本带西门子PLC,用的是RS232,波特率是9600,一共用了34个页面,其中有一些页面里有静态文字,数值输入,数值显示及交替按钮等9个元件,8个系统换页,当翻页时,交替按钮的更新速度需要7秒钟,也就是说,得需要7秒钟才能更新状态,我又试了RS485,波特率是9600时可以通讯,但是反应速度没有改变,又用波特率19200试了,出现了通讯逾时.RS232,19200也出现通讯逾时.
我要问的是:为什么用19200波特率就会出现通讯逾时呢?
怎么才能把文本的反应速度提上来呢?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答:你的数据量不是很大,应该不会慢的这么离谱的,要7秒?台达PLC默认的时9600,你把文本设置成19200,没有改变PLC的波特率,当然就出现通讯逾时。对于PLCCOM1要设置D1036为通讯的参数设定。具体你可以参考《PLC手册》2-68页。最高可以选择115200的速度。

、本人刚接触台达PLC
DVP32XP01RDVP32XP11R有什么区别
资料书上面写的是01L TYPE 11H TYPE
H TYPE
L TYPE是什么意思?
答:H TYPEL TYPE是指PLC的尺寸区别。

DVP-10SX时间中断的具体时间怎么确定,就是说,如果我想要60S执行一次中断?
答:作个60ms的定时中断,在中断程序中对一个DINC,当这个D等于1000的时候(这时60S时间到),就执行本来在60s中断中要执行的程序。

SX提供2AI,但只有一个公共端,请问可以一路接电压,一路接电流吗?
答:可以。

、我的模拟点输入(DVP-10SX本机)接收的是4-20mA的信号,是0-100度的量程,怎么转换为测量的温度?
答:SX提供2AI1AO。是双极性的,即输入-20mA20mA的电流,对应为-2000~2000
4-20mA
即对应400~2000,自行用线性变化成0~100就可以了。注意:SX不能极性AD线性调整。

、请问:PLC密码怎么设置啊?老是提示我不正确,怎么回是,大家怎么设的?
答:你设置密码的时候你查看一下设置密码栏的下部,如果你看到密码锁定的时候,密码已经设置了,你下一部点击跳出菜单的取消项就可以了。如果你看到的是密码解除字样的话,说明密码没有设置上。

、在DVP系列编程软件2.08 <通讯>栏里有一<装置监控>可监控以后怎样停止监控呢?
  我现在没办法,只好关掉软件再重新启动!
答:只要进入了装置监控窗口,就执行监控,在这个窗口不能停止对PLC的监控。若要停止监控,则要进入梯形图窗口,鼠标在窗口中,双击 出现是否停止监控对话框,选择
或者把鼠标移到窗口右上角,点击关闭就回到梯形图窗口了

、上个月,我买了台台达EH-32MR.PLC编程调试好后新用,发现断电后错误灯亮,但程序没掉没错,何解?多次试均一样!
答:当前台达的各个型号的PLC都做了韧体升级。升级后的PLC都是这样,这是PLC在回存一些数据,比如掉电保存之类的,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老版本韧体的PLC端点后ERROR也会亮,只不会非常短暂,有时候发觉不到罢了。

DVP-PCC01怎么用?只一个按钮(ERASE)和开关(WR/RD)
答:相当于U盘,不过只能复制PLC内部的东东(包括PLC程序,M,D,文件寄存器等等),可以快速的将PLC里面的数据(包括PLC程序,M,D,文件寄存器等等)备份,或将备份在该模块里面的数据从一台PLC复制到另外一台PLC。原来的DVP256FM卡(类似于该模块的功能)只有EH才有,而这个模块台达全系列PLC都支持(连接通过编程口)。

、我用了一台DVP-16EH主机,并扩展了一块DA模块,DA模块是另外供的电源,如果上电时DA模块比主机慢的话,最后主机不会运行,故障灯会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避免这种情况吗?
答:主機上電後大概會延遲3秒,才會對擴充機進行操作,這個延遲時間也就是為了保證擴充機在主機開始操作之前准備好,如果你的主機與擴充機用同一個電源,應該沒有問題。
检测扩充模块的两个时机:PLC Power Off--->OnPLC Stop--->RUN

、为什么要用HSCS HSCR指令?
答:^_^。这是比较后立即输出啊,不受扫描周期的影响。

、台达PLC的中断类型都有那些啊?
答:外部输入中断
定时中断
通讯中断
高速计数到达中断
脉冲输出中断。

、目前台达各个极性都能扩充到多少DI/DO啊?
答:EH可以扩展到512点,其他机种可以扩充到256点。

、我想要AB相脉冲的输出,台达那些机型支持啊?
答:EH/SA/SC/SX

网友A(2018-02-09):
很好,很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