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网络布线故障及维护注意事项

楼主(2016-10-04):
如何减少网络布线故障时间及简化(移动、增加、改变)维护时间,已成为诸多企业在网络管理中日益严峻的问题。

网络布线在理论上很简单,就是将服务器、终端设备与网络交换机用线缆连接起来。布线就是指布置线缆、安放线缆。

如同大厦的地基一样,良好的布线是网络正常运转的“基石”。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却看到如下场景,就是网络布线系统异常冗杂混乱,网线相互缠绕,冗杂的线缆象是许多条蛇缠绕在一起,混乱得像“意大利面”一样。

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冗者,散也。因此,冗杂一般是指繁杂,缺乏统一协调;也是指多余无用而杂乱,或是重复、错综复杂和混乱。

由于许多企业的网络系统和各种网络设备是每天24小时全年不间断的连续工作的。所以,冗杂的网络布线不但是严重影响网络布线的维护效率,更重要的是冗杂的网络布线很容易深陷于两大“杀手”泥潭之中。

(1)冗杂网络布线第一杀手:散热造成通信断续

冗杂的网络布线要防“中暑”,这是我多年来从事网络布线工程的最宝贵经验教训。这关键点是:温度、散热。因为冗杂的线缆在有限的空间下,相互之间的散热会使环境温度上升,而当环境温度提高时,线缆的传输衰减特性也会相应的提高,将直接会影响电缆的传输质量。这也是许多冗杂网络总是频频出现传输质量故障的常见主因之一。

例如,由于夏天天气炎热,笔者公司的网络曾经经常是早上开机前30分钟后就时断时通,即使在通的时候,网速也很低。笔者按照常规方法进行解决都没有能够排除故障。后来,在调试时笔者不小心碰到了堆积如山的线缆,发现非常烫手,原来是因为高温导致线缆传输特性不稳定。

(2)冗杂网络布线第二杀手:电磁故障相互影响

冗杂的网络布线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大量不同用途的线缆混在一起。这个特点使我在多年布线中得到另一个教训。这关键点是:电磁干扰、屏蔽。例如在上个月,笔者公司某台服务器在连接网络时总是报错,拿测线器测试时发现网线传输速度很不稳定,但更换网卡与网线后都没有解决问题。

在经过辛苦的寻找和测试后,发现是旁边的另一条网线屏蔽层损坏造成相互干扰,后来更换了泄露干扰的网线后网络就畅通无阻了。

为什么电磁泄露会干扰到网络传输速度呢?是因为在网线中走的是电信号,而泄露的电信号会产生磁场,这个磁场又会对附近的网线起作用,生成新的电场,就会出现信号减弱或丢失的情况。冗杂网络布线常见的电磁性能故障主要有这几种:

①是衰减,是指信号幅度沿链路传输的减弱。原因是电缆存在电能损耗,以及电缆绝缘材料所造成的电能泄漏。

信号的衰减和很多因素有关,如现场环境的温度、湿度、频率、电缆长度等。

②是近端串扰,串扰在传输通讯领域又叫串音,它类似于噪声,是从相邻的线对传输过来的不期望的信号。因此,冗杂的网络布线必须要规避电磁干扰,这是至关重要的。

为什么网络布线冗杂会出现这样的“杀手”呢?从笔者的总结来看,常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种:

①是在网络布线设计时只跟着感觉走,没有严格遵守网络布线的设计原则,更没有吃透传输理论,设计时马马虎虎埋下巨大隐患。

②是布线施工时,施工人员用个人经验代替专业操作,只求方便。

例如很多网络布线施工技术人员并没有系统地学习专业操作知识,只是摸索着干或是跟别人一起做过。这样在简单的、小规模的布线工程中还可以应付,但如果面对一个大型的、综合的布线工程就可能束手无策了。

③是缺乏用完善的技术手段进行电磁测试。在笔者接触的一些网络布线项目中,所用的测试工具不过是简单的网络通断测试器。当网络连通灯一亮,就认为网络没有问题,布线合格了。但当网络异常冗杂或要承载大流量、高速度的计算机数字信号时,并没有测试相关的电磁衰减、损耗、速率、抗干扰是否符合相应的规定。

根据多年的布线经验,要规避冗杂的网络布线两大“杀手”泥潭,笔者建议应该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1)网络布线设计要考虑散热,避免过度冗杂

设计阶段是对网络布线全过程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阶段,因此设计者应认真审慎,做到充分调查和研究布线的物理空间和环境,尽量收集相关资料(包括建筑物的物理空间图纸资料、装修的图纸资料以及其它工程的资料,还有布线需求资料等)。简而言之,就是网络布线设计要基于“空间限制”,从源头上避免狭窄的空间过度冗杂布线。

(2)布线施工时应专业操作,避免随意更改

网络布线施工阶段会牵涉到多方面因素,如建筑物的空间结构、装修要求、能源线路、和各种相关的吸排水管道等。由于网络布线大多数都是由布线工人完成的,如果这些工人都拥有专业的布线合格证,那么大多数故障是可以避免的。因此,施工现场指挥人员必须要有较高专业素质,要对设计充分理解以及布线技术规范的掌握。

例如,有专业技能的布线施工队能高效理解布线系统总体结构,不会随意穿错路线。而且能明确区分要敷设的各种电缆,不会用错电缆种类。当有丰富的管路穿线经验时,就会懂得预防典型的穿线电磁影响。如为保持布线整洁,可能会导致某些电缆压得过紧、弯曲过度,而当电缆过度弯曲时就会改变电缆中线对的绞距,而且弯曲过度还会使线对散开,导致阻抗不匹配及不可接受的回波损耗性能,进而导致噪声抑制问题。因此,有专业技术的施工队是避免网络布线两大“杀手”的关键。

(3)重视电磁测试验收

在网络布线中,对线缆的电磁性能测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样的测试通常称为认证测试,即依照相应的标准对被测链路的物理性能、电气性能和电磁性能进行检测。通过测试,我们可以发现链路中存在的各种电气故障和电磁影响故障。

这些故障包括接线图(wiremap)错误、电缆长度(length)问题、衰减(attenuation)过大、近端串扰(next)过高、回波损耗(returnloss)过高等。因此,为了保证冗杂的网络布线工程的合格,我们必须要重视电气性能和电磁测试,力求使网络布线故障能得到及时解决。

(4)巧妙使用配线架,使布线简洁有序

当网络布线系统需要的线缆数量异常繁多时,我们可以通过使用配线架使布线变得简洁有序。我们不防想像一下,如果把数以百计的线直接插到交换机上,会给网线管理带来怎样的混乱?因此,配线架是很重要的,配线架的作用是把布线系统和网络系统分开,是作为一个中间的接口存在。

所以,配线架不但能使网络机柜更整洁,更高效的理顺线缆和美观一点,使网线维护简单一些,更重要的是它解决了线缆堆积在一起的温度散热和电磁影响问题。

网友A(2017-04-13):
塑料光纤可以完美的解决上述工业现场网络布线问题,其使用场景和网线相同。

塑料光纤柔软、易使用,可以在现场快速处理,无需熔接,不用专业人员和设备即可操作。

并且后续网络带宽升级,无需重新布线,只需更换两端光设备即可。

技术交流请留言,更多信息请查询www.copticom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