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速时变频器输出功率会变小么?

楼主(2016-10-05):
一般说来,电动机在额定转速以下运行时,其输出功率都会变小。这是因为:

    1.电磁转矩不增加。任何电动机的电磁转矩都是电流和磁通相互作用的结果。通常电动机的电流和磁通都不允许超过额定值。因为磁通太大了使磁路饱和,电流太大了使电动机发热。

    所以,低速运行时,电动机的电磁转矩是不可能增大的。

    2.功率将随转速变化。因为机械功率是与转矩和转速的乘积成正比的。低速运行时,转矩不变而转速下降,故电磁功率是随转速而下降的

网友A:
同一台电机,输出功率与负载大小和电机运行速度有关。如果负载一定,速度约小功率当然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