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C500LCD显示屏显示"AC500"字样的原因与解决方案

楼主(2016-10-05):
既然是显示屏显示"AC500"字样,那自然是指AC500系列,而非AC500eCo系列。

最基本原因:LCD显示AC500字样,往往与AC500的供电有关。

官方有个解释:当压降低于某个电压值超过10 ms 时,CPU 将停止运行,LCD显示器将显示 AC500.

在我的应用过程中,确实也由于少部分场合供电极其不正常,造成过LCD显示AC500字样。

如何解决呢?

1、改善供电环境,比如增加稳压器设备或UPS,不能简单的增加开关电源;

2、如果不方便增加设备,可以激活PLC内的CPU属性:热启动功能。

  热启动 (Warmstart) 参数可用于设置 CPU 行为:

  • 短时压降(仅适用于带 24 V DC 电源的型号)

当然,激活热启动并不能治本,但可以让CPU回到运行状态。

楼主:
当然,在新固件版本中已有优化,版本如下

V2.1.9

V2.2.4

V2.3以上

楼主(2022-04-23):
最近有个朋友连续有几台PM573出现了“AC500”字样的情况,官方售后需维修,没有其他办法。这两天我拿到之后查看并恢复可能性。

网友A:
当然,在新固件版本中已有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