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时电机功率的测量?

楼主(2016-10-05):
电机处于变频运行时如何测量得到此时电机的实际运行的功率?三相的

网友A:
变频器的面板应该可以显示啊,不行就按照公式测量电压电流后计算

网友B:
测量功率必须用功率表,测电压、电流无法计算功率,因为相位差未知。

测量瞬时功率好像没啥用处,在计算电机运行时电能消耗,最好是接上电度表,电度表的数据才能说明应用变频器后的节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