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集热工程一般计算方法

楼主(2016-10-05):
太阳能集热工程一般计算方法 1、真空管数量的计算: 真空管集热器(ø47)10根可作为1平方米的集热面积,在一般光照下每天可产生45℃--65℃的热水90千克。如果每天要用热水X吨,太阳能集热器真空管的根数为Y,那么Y=(1000X÷90)×10。例如需要8吨热水,那么Y=(1000×8÷90)×10=888(根) 2、辅助电加热功率的计算: ①当阴雨天无光照时,需要热水,可通过电辅助加热的办法,其功率大小的运算如下:一般情况下按每吨水5千瓦计算。例如8吨水需8×5=40千瓦。尽量采用三相电供电.大于10KW的电加热器若采用单相电,极易使供电线路偏相而跳闸断电. ②电加热导线的直径的计算方法( 铜线):一般每平方3安培。例如42千瓦(三相电)需要16平方的导线。公式:S(平方数)=P(功率)÷3(三相电)÷220(相电压)÷3(每安培平方数)。铝线及导线过长应适当增加直径。 ③防漏电的措施: a、电加热的水箱必须可靠接地,即使潮湿的地面,地线角铁必须打入2米以下。干燥的地面得4米以下,接触潮湿土壤为准。有的人想用避雷线代替地线,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其做法是,导致引雷,且不能防漏电。但可以用大楼的主地线代替(可以从大楼的配电柜中找)。 b、全自动控制柜里面应安装国家3C认证的名牌漏电断路器。 c、另外,采用加长纯塑料热水出水管道(8米以上PPR或PEX等管),也是提高安全系数的办法。 3、循环泵、电磁阀的选购方法: ①循环泵应在估算每天循环次数和水箱总量的基础上计算出流量,根据流量计算和扬程去选循环泵。一般功率200E—3000W之间。或询问循环泵供应商,大于1KW应采用三相供电。 ②电磁阀:一般应采用220V交流电压,20W-60W瓦的功率,这样可防止电压波动带来的危害,直径可取ø20—32mm。电磁阀一般无漏电之虑。 4、工程造价的计算方法: 1、按真空管的面积计算:一般每平方米1600—1900元左右。 2、按每日产热水(45℃以上)每吨按1.5—2.8万元左右。 5、 管道防冻的方法: 1、定温控制伴热带的供电,当管道温度低于某值时(例如4℃,不要低于0℃再动作,这样费电),给紧贴管道外壁的伴热带通电加温;当管道的温度到达另一值时(例如12℃,可根据实际调整),伴热带断电。伴热带功率的计算方法:宽8mm-20MM,每米15瓦—30瓦,10米可达200瓦,采用0.5平方的电线即可,如果宽度大于8mm,每米的功率大于20瓦。伴热带越长功率越大。 2、定温控制循环泵,使管道的水和水箱的水进行热交换,提高管道温度,防止结冰。如果全自动控制柜设计合理,集热器与水箱进行热交换的循环泵可以同时担任防冻循环泵。 水路设计注意以下规律: 1、同一容器,热水向上移动,冷水向下移动-自然循环; 2、同一管道水总要保持同一个水平面-水往低处流; 3、同一管道中气体总要到最高处,注意使水中气体有泄放孔-气向高处跑; 4、自来水的压力一般大于热水的压力(水箱水的压力计算方法:水深10米可作为一个大气压计算。而自来水的压力一般可达4个大气压)-不易混水; 5、存在虹吸现象-绕过障碍物; 6、同一管道中,直径大的流速慢,直径小的流速快-流量相同。 恒温出水的办法: 采用高精度定温控制仪表,精度应达到千分之一(铂金传感器),避免造成烫伤,常见仪表温度值误差达±2度(热敏电阻传感器),可达4度误差,假设设定42℃,误差是4度,放水温度值是46℃,很容易造成烫伤。设定上限水温,高于某水温值时加入自来水使水温下降,达另一值时停止加水。 总之,只要采用科学的态度设计安装太阳能热水工程,会达到成功的目的。但核心是要寻找可靠的全自动PLC控制柜,重点是水箱水位传感器具有防水垢功能,而正确安装全自动PLC控制柜,必须在认真读懂使用说明书的条件下,去施工,防止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