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TPC1601Ti)与西门子1200PLC通讯后,显示通信状态为3,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10-05):
MCGS(TPC1601Ti)与西门子1200PLC通讯后,显示通信状态为3,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驱动的问题,换个驱动试试

网友B:
没正确通讯上  找找问题吧 应该不是驱动问题

网友C:
这是通讯位等于各个值的意义,参考下,应该是驱动问题,换新的试试!

网友D(2020-08-19):
这个问题就没人能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