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发电机设备智能远程故障诊断方案

楼主(2016-10-06):
柴油发电机设备智能远程故障诊断方案

    柴油发电机组是一个复杂又精密的系统,一个设备的故障可能引发多种现象,一种现象可能由多个设备故障产生,那么如何让用户轻松掌握发电机设备故障诊断呢?力可赛工业物联网时代的控制器实现在线健康监测、潜在故障分析和远程故障诊断的服务。真正实现远程故障诊断,为厂商降低了售后服务成本,提高了售后服务质量。尤其是现代电子控制的发电机组,故障诊断更加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和系统的原则。

1 柴油机的五大系统
1.1 燃油系统
  系统功能是保证燃油能够定时、定质、定量的喷入燃烧室进行使用。
1.2 润滑系统
  系统功能其是保证柴油机各个相对运动的部件的磨擦面上面的润滑油,能够定质、定量、定压的使用。
1.3 冷却系统
  系统功能是为保证燃烧室部件在允许的温度内使用,提供冷却燃烧室组件和机油的冷却水。

1.4 配气系统
  系统功能是定时的打开或关闭各个汽缸的进出气阀门。
1.5 启动和充电系统系统作用是保证可靠的启动呈现和充电照明状况。
2 现代电子控制发电机组的故障诊断基本原则
2.1 有外到内
  在发电机组出现故障的时候,先对电子系统以外的部位进行检查,确定故障部位,避免与电子控制系统无关的部位发生故障时,引发对电子系统各复杂部分的检查,费时费力。
2.2 有简到繁
  用简单的方法,例如看、摸、听等方法,先进行可能故障部位的检查,将一些比较显露的故障查出来,当无法检查出来故障的时候,再利用仪器仪表进行复杂的检查。
2.3 有熟到生
  在发电机组的使用工程中,某些零件部位的故障会受到使用条件和环境的影响,所以在故障出现的时候,可以先对常见故障部件进行检查,如果不是,再检查其他地方,这样有利于迅速查找到故障,省时又省力。
2.4 代码优先
  一般电子系统都有自我诊断能力,当电子控制系统发生故障时,自我诊断系统会发出故障检测提示,以代码形式储存。可以通过解析代码确定故障部位,如果没有故障代码,可以对发电机组的其他部位进行检查。
2.5 先思而后行
  对发电机组的故障进行现象分析,在理论基础上查找故障原因,避免检查故障的盲目性。
2.6 先备后用
  要对电子控制系统的基础参数数据进行备份,主要在检修时可以根据数据进行测量检查。
3 柴油发电机故障判断和排除原则
  当柴油发电机组出现故障时,无需手忙脚乱,更不应盲目地拆装检查机器,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根据一下基本的异常现象,例如声音、 转速、出现时间、功率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判断分析,首先要推断出导致此现象的可能原因,可以经验性判断出现故障的可能部位,然后有目的性地检查机器。可以通过本文第二部分提到的基本检查原则进行首要的分析,在判断故障的时候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判断故障要整体分析,彻底全面性的排除故障
  技术人员在分析故障原因时,要综合所有出现的故障现象进行全面系统性分析,不能只是凭借经验,进行单一部件的维修。需要知道的是,机械设备各个系统、零部件之间是密切相关的,当一个系统、一个零部件发生故障的时候,必然会涉及到其他系统的零部件,引发其他系统零部件不同程度的损伤,所以,为了彻底全面地消除故障,要整体分析发生故障的原因,对与故障发生的关键部位结合紧密的零部件进行及时的检查和维修,做到不留后患。
2)查找柴油发电机组故障的时后要尽可能的减少拆卸工作量
  在设备出现故障时,不要盲目地将柴油发电机组的设备部件拆地七零八落,首先在拆分前,根据实际的情况,初步判断故障发生的部位,研究发电机组的整体结构原理和所发生故障的部位,在科学基础上,进行明确有目的地拆卸,减少拆卸工作量,节省时间,尽快恢复生产。
3)查找故障要通过看、听、摸、嗅多个感官的结合进行细心查找,全方位检查

一、如何实现远程控制操作?

工业物联网时代的控制器可以为您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它采用先进的WIFI连接专利技术,实现不装手机卡,不分国界不限网络,只要有智能手机,就能让发电机组和云服务平台连接。

这就是物联网时代的云控制器

云控制器远程故障诊断技术,能快速诊断故障原因,并给出应急及长效解决方案,让问题得到及时的解决

1、通过力可赛健康云,诊断过流保护停机的故障原因

  当发电机组出现过流保护停机时,需要了解故障保护瞬间的各种数据,在过往,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故障已经发生并已停机,如何穿越呢?力可赛的黑匣子技术让您可以精确展现每一秒:

 从上图表的第17个数据点,我们可以看到:

★ 发电的线电压 = 393.4VAC

★ 励磁电压 = 34.4VDC

★ 负载电流L1 = 183.7A

★ 负载电流L1 = 182.1A

★ 负载电流L1 = 170.2A

★ 负载功率 = 122.2KW

  从上图表中可以分析出:在加大负载后,负载电流开始上升,功率达到122.2KW,而机组的额定功率是100KW,超过22.2KW,且持续时间达到9秒,因此引起控制器的过流保护动作。另外,从曲线可以看到不是短路引起的保护动作,因此可以建议客户以后要注意,不要过载使用。

一、健康云监控的八大优势

随时随地监测并记录设备运行情况

监控及分析数据、提前发现故障问题

当故障出现时、及时发出报警通知

再现故障现场(黑匣子记录功能)为维修提供依据

提供保养提醒、延长设备寿命

自动生成设备报表、管存历史数据

通信稳定快速、永不掉线

提供招投标管理、共享行业资源

   力可赛发电机的在线监控系统实时采集现场每台发电机组的运行数据信息,自动进行数据分析和存储,及时预警故障状态,为保障发电机组的正常运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并且每周为发电机组做一个健康检查报告,相当于买了一个健康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