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LabVIEW使用串口通讯

楼主(2016-10-06):
新手求教,PC通过LabVIEW的串口与PLC通讯,想在PC上控制台达PLC的X点通断

VISA函数的写入缓冲区该怎么写
在VISA的写入缓冲区该怎么写

网友A:
你看看ModBus协议,然后X点是硬件输入的,不能软件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ModBus协议,然后X点是硬件输入的,不能软件控制的

写错了 是Y点

网友B:
你可以用NI的OPC 来做 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