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积量不会累计

楼主(2016-10-06):
这个模拟量的累计,每次到200多的时候就不会继续累加了,是哪里问题?

网友A:
解答工控网友提问,有什么问题来问我吧!

我在这行工作多年,有很多实际工作经验。。现在干不动了,准备退居二线,专门解答同行们的问题。。。。需要的加我微——信:wdo_1000 。

网友B:
把网络5与6调换下位置,然后把T201挪到除法后面 看看 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网络5与6调换下位置,然后把T201挪到除法后面 看...

 谢谢!我先试试~

网友C:
程序没问题啊 以前一个国外品牌的PLC 当很小的数值加上大数值就不会运算 现在这款PLC没这个问题了 不知道西门子200的会不会有同样的问题

程序没问题 还是建议把那个除法单独开来 先写网络5 网络6就写每个T201执行一次除法 网络7写每个T201且数据有效(运行)执行次加法

如果西门子200不幸也有这个计算问题,建议分级累加 你懂的 不如VD104大于100复0 VD108加1.累积结果是VD108*100加VD104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没问题啊 以前一个国外品牌的PLC 当很小的数值加...

 有可能是累加值大了之后加上很小的数就出现问题了,流量每小时只有不到一吨,除之后数据就很小了~

网友D:
好多功能的,好好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