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发电机组健康云服务管理方式

楼主(2016-10-06):
柴油发电机组健康云服务管理方式

一、发电机组健康基本常识:

柴油发电机的热效率高,燃油消耗低,启动迅速、并能很快达到全功率,工作可靠、耐久。维护操作简单,备用期间保养容易,既能起到应急电源的作用,有害排放物又较低,能够频繁起停。柴油发电机作为动力或照明负荷的后备电源,因此在工业企业和事业单位广泛使用。 但是对于发电组健康知识却了解甚少,下面我们了一起了解有关于发电机健康的基本常识的知识:

1、柴油发电机组基本原理:
  柴油发动机驱动发电机运转,输出电能。通过柴油机的旋转带动发电机的转子,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发电机就会产生并输出感应电动势,经闭合的负载回路产生电流。再配备一系列控制、保护器件,得到可使用的、稳定的电力输出。
 2、柴油发电机组结构分析
  一台普通型柴油发电机主要由柴油机、发电机以及控制系统三部分组成,柴油机和发电机连接好之后安装在公共底架上,加上各种起保护作用的传感器,通过设定上限,当达到或超过限定值的时预先报警,然后控制系统会自动将机组停掉,起保护作用。传感器检测机组工况参数,由控制系统显示数据和执行保护功能,将各种电气参数和运行参数显示给操作人员。此外,发电机组还有底盘、联轴器、散热器、燃油箱、消声器和外罩,通常均装有减震器或者橡皮减震垫。柴油发电机机房内应避免放置杂物,风口及通风道应畅通无碍,设置专用排烟通道,还应配有必要的消防器材。发电机外壳进行保护接地,对需要有中性点直接接地的发电机,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中性点接地,配置防雷装置,严禁利用市电的接地装置进行中性点直接接地。

二、发电机组故障分析及远程诊断
  发电机组在长期运行后,会出现各种故障。应该对发电机组故障进行及时诊断分析和处理,才能有效保证发电机组的正常运行。
1.1熔断器熔断
1.1.1发电机组故障原因:①定、转子绕组有开路;②绕组引出线始末端接错或绕组内部接反;③电源回路接点松动,接触电阻大;④发电机组负载过大或转子卡住;⑤电源电压过低;⑥装配太紧或轴承内油脂过硬;⑦轴承卡住。
 1.1.2发电机组故障分析:①查明断点并修复;②检查绕组极性;判断绕组末端是否正确;③紧固松动的接线螺丝,是否虚连;电源导线是否过细;④转动部分是否灵活;更换润滑油脂;⑤发电机受潮,及时烘干处理,可采用烘烤或者稳态短路电流方法,直到绝缘电阻值达到规定值并稳定。
  2.2发电机组故障原因
  (1)励磁机磁极所用的材料接近软钢,剩磁较小,因此停机后励磁绕组中没有电流磁场就消失。

(2)磁极失去磁性。

(3)励磁回路元件损坏或线路有断路,短路或接地现象。

(4)励磁机电刷与换向器接触不良或刷架压力不足。

(5)励磁绕组接线错误,极性相反。

(6)电刷与滑环接触不良,或电刷压力不足。

(7)定子绕组或转子绕组断路。

(8)引出线接线松动或开关接触不良。

(9)熔断器熔断
  2.3发电机组故障分析
  ①修剪绝缘,削低槽楔;②更换轴承或清洗轴承;③检修定、转子铁芯;④消除擦痕,必要时车内小转子;⑤消除定子绕组故障。

上述专业的故障诊断分析,经过故障诊断分析后的处理措施。对于疑难及复杂故障将依赖于供货厂家的售后服务,而对于产品遍及全国各地的制造商来说,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实现产品的售后服务----进行设备运行远程监控和故障诊断,不失为优先选择措施。
   通过建立管理和诊断维护一体化集成平台,能够将企业的各种软件系统集成,尤其是将现场控制器系统与管理系统集成,将现场设备的运行画面还原到远程管理维护中心,并通过中心专业工程师的经验,为使用企业的专业的设备工程师、工艺管理人员提供设备故障分析与生产优化分析工具,从而提高发电机组产品的“安全、稳定、便捷”的使用维护管理目标。如何依赖于信息化的通路,将售后服务长期以来的方式,派人去现场进行改变呢?将维护的成本最大化的节省呢?这是整个行业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力可赛一直关注,并努力奋斗的动力。

力可赛所提供的柴油发电机健康云服务平台,用来实现每个发电机组的数据集中化管理,将实时采集柴油发电机组的各种运行参数,以及历史运行数据,故障记录,实现分散的发电机组数据的集中远程监控和管理。实时对机组进行健康监测。
  三、远程预警和诊断系统
    力可赛 LXI980 是一个集通讯协议转换的数据采集模块,通过这个模块将发电机组接入互联网另一端的云服务器,实现发电机组的远程监控和数据记录以及故障报警。LXI980具有丰富的数据输入接口:USB(Host)、RS232、RS485、LINK、CAN(J1939),通过这些接口可以连接到力可赛、深海、科迈、凯讯、众智等品牌的控制器以采集发电机组的运行数据,然后通过以太网或WIFI以及2G/3G/4G方式将运行数据传输到云服务器,用户通过PC端或手机APP等终端设备实时监控发电机组的运行,实现运行记录的查询、远程故障诊断、健康管理(性能分析、潜在故障诊断)等。

发电机组远程故障诊断管理方案成效

1、集中监测用户使用情况,提升工作效率

    使用力可赛发电机云服务系统用户可以随时随地通过PC端、手机APP或其它移动终端,手机短信等多渠道对油机进行监控,操作非常方便,快捷,实现工作效率至少提升了85%以上。力可赛无线数据采集器5分钟就可以巡检扫描1000台发电机,极大提高发电机管理工作效率,节省现场看机的成本;

2、节省维护和管理成本

当机组发生故障时,提供详细的故障发生瞬间的机组信息,再现故障场景,为发电机维修提供科学的依据。可针对性带好工具或物料,减少维护往返现场的次数,节省维护费用。对有些简单故障,可指导用户自己快速解决或给出临时解决方案。

专家级的健康诊断技术,提前发现机组的潜在故障,提醒用户做好检修工作,减少机组运行的故障几率,同时延长机组的使用寿命。

3、数据自动统计,轻松管理

    自动统计用户的运行使用数据,提醒用户做好维护保养。

    自动记录每次的发电时长,油耗。自动记录油料增减,可以自动导出数据报表。

4、实时监测用户使用情况,及时阻止不当操作,减少机组损耗

机组超负荷工作

     实时监测机组的负载情况,当机组过载时,记录过载信息并同时推送信息给监测者,以便提醒用户注意使用。

机组出现警告后被继续不当使用

     当监测到机组出现高水温或低油压以及其它警告信息时,及时提醒用户,做好相关纠正工作。

5、自动维护提醒及定时训练,延长机组使用寿命

    根据机组运行时间、油耗,自动提醒维护人员维护,延长了使用寿命,保障机组处于良好的备用状态。

6、安全可靠

控制器对机组分不同权限管理,避免误操作,损坏机组或人员伤亡。

随时随地监控机组的机油压力、机箱温度、燃油、电参量等情况。当压力、机箱温度过高就会自动告警,提前防范发电机自燃,引发火灾等事故的发生,降低了事故存在的风险。

7、可以解决客户恶意拖欠租赁费用发生

     一旦与客户发生重大矛盾或恶意拖欠费用的情况,系统可以远程启停发电机组,锁住机组启动,减少损失。

  力可赛发电机的在线监控系统实时采集现场每台发电机组的运行数据信息,自动进行数据分析和存储,及时预警故障状态,为保障发电机组的正常运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