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电梯故障排除操作方法

楼主(2016-10-06):
东芝电梯故障清除操作步骤如下:   显示器上显示EE表示有故障记录,保养时需要清除,否则将出现故障记录过多而保护死机。此时将主电源关闭,按住主板上4号键不放再送电,一般情况下可复位,若不能复位就要作故障清除,方法如下:   按主板上1号键2下显示00;   按主板上2号键n下使显示器显示0E;   按主板上3号键1下显示E0;   按主板上2号键1下使显示器显示E1;   按主板上3号键1下,再按2号键1下显示E0;   按主板上2号键2下使显示器显示E2;   按主板上3号键1下显示0E;   按主板上4号键强制返回,故障清除操作结束。   注:操作板上9号键是故障记录开关,正常时开关朝上,否则故障记录很快将出现保护死机。 机房检修操作:   将控制柜操作板上8号扭子开关朝上,此时为机房检修状态。(8号扭子开关朝下为正常状态)   再将主板上5号扭子开关(S9)朝上或朝下按住不放,电梯将以检修速度向上或向下运行。   短接安全回路操作:   当显示FD时表示安全回路断开,此时安全继电器CC断开、操作板上面的那个指示灯熄灭,首先检查安全回路供电保险管1F1(控制柜后面下排左起第6个)是否熔断;检修需要短接时, 请用下列方法:   操作板上A2—A7短接:轿顶急停开关、轿内急停 开关、安全钳开关;   操作板上A7—A10短接:上下极限开关、缓冲器开关、涨紧开关;   操作板上A10—A11短接:限速器开关;   控制柜内左接线排名称:   最上面是旋转编码器接线;   B1、B2是抱闸线圈接线;   最下面是内选、外选接线。   短接门锁回路操作:   当操作板上下面的一个指示灯熄灭,表示门锁回路断开,检修时需要短接请用下面方法操作:   操作板上A11—HDC短接:厅门门联锁;   操作板上HDC—NC短接:轿门门联锁;   操作板上3号—4号短接:厅、轿门门联锁全短接。(3号、4号千万不能与7号短接!!! 否则将烧坏二至三块电脑板!!!)

网友A(2018-05-30):
好的

  谢谢楼主了  感谢这次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