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电梯故障代码及导致原因和解决方法

楼主(2016-10-06):
本文介绍了爱默生电梯故障代码及故障类型和导致的原因及对策,具体如下:

代码   故障类型     可能的故障原因  对策

E001 加速中过电流 (1) 加速时间短

(2) V/F曲线不合适

(3) 瞬停发生时,对旋转中电机实施再启动

(4) 外部接线错误 (1) 请延长加速时间

(2) 检查并调整V/F曲线调整转矩提升量

(3) 等待电机停止后再启动

(4) 正确接线

E002 减速运行过电流 减速时间太短 请延长减速时间

E003 恒速运行过电流 (1) 负载发生突变

(2) 负载异常 (1) 减小负载的突变

(2) 进行负载检查

E004 加速中过电压 (1) 输入电压异常

(2) 瞬停发生时,对旋转中电机实施再启动 请检查输入电源

E005 减速运行过电压 (1) 减速时间短(相对于再生能量)

(2) 能耗制动电阻选择不合适

(3) 输入电压异常

(1) 延长减速时间

(2) 重新选择制动电阻

(3) 检查输入电压

E006 恒速运行过电压 (1) 输入电压发生了异常变动

(2) 负载由于惯性产生再生能量 (1) 安装输入电抗器

(2) 考虑能耗制动电阻

E007 变频器停机时控制电压过压 输入电压异常 检查输入电压

E008

E009

E010 保留

E011 散热器过热 (1) 风扇损坏

(2) 风道阻塞

(3) IGBT异常 (1) 更换风扇

(2) 清理风道

(3) 寻求服务

E012 保留

E013 变频器过载 (1) 进行急加速

(2) 直流制动量过大

(3) V/F曲线不合适

(4) 瞬停发生时,对还在旋转中的电机进行了启动

(5) 负载过大

(6) 电网电压过低 (1) 请延长加速时间

(2) 适当减小直流制动电压,增加制动时间

(3) 调整V/F曲线

(4) 等电机停稳后,再启动

(5) 选择适配的变频器

(6) 检查电网电压

E014 电机过载 (1) V/F曲线不合适

(2) 电机堵转或负载突变过大

(3) 通用电机长期低速大负载运行

(4) 电网电压过低 (1) 调整V/F曲线

(2) 检查负载

(3) 长期低速运行,可选择专用电机

(4) 检查电网电压

E015 外部设备故障 通过Xi端子输入的外部设备故障中断。非操作面板运行方式下,使用急停STOP键 检查相应外部设备

E016 E2PROM读写故障 控制参数的读写发生错误 寻求服务

E017

E018 保留

E019 电流检测

电路故障 电流检测电路故障或相关电源故障 寻求服务

E020 CPU错误 CPU错误

网友A(2018-07-10):
嗯呢,原来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