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A2报警017

楼主(2016-10-06):
台达 ASDA A2 报警017

网友A:
驱动器更换

网友B:
AL.017 發生時,可以按下面板 SHIFT 鍵,看一下顯示的值,

再參考手冊或是 連結:AL.017 處置方法 可釐清原因

警報發生可能是:上電時 參數的值不正常,或是EEPROM 壞了.

可以 設 P2-08=10 將參數重置 再重新上電,若 AL.017 仍然出現 就要送修了!

如果PLC 一直不斷的用通訊寫參數,可能會把 EEPROM 寫壞,

要避免這種用法!或是設 P2-30=5 禁止參數寫入 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