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7062K触摸屏与西门子200smart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6-10-06):
如题,昆仑7062K屏通过以太网与西门子S7 200 smart连接,怎么做?

网友A:
屏设置以太网通讯,设置IP地址和PLC的IP地址在同一网段,PLC设置为以太网通讯

网友B:
官网直接由驱动下载的。。。。。。

网友C(2016-11-08):
刚做了,在使用中!!!

网友D:
最新版本的带了SMART驱动

网友C(2017-01-01):
我也做了,在使用中!!!

网友E(2017-10-29):
我差点就问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F(2018-01-10):
只要是IP地址设置为同一网段就可以,很简单

网友G(2018-10-11):
屏设置以太网通讯,设置IP地址和PLC的IP地址在同一网段,PLC设置为以太网通讯。已完成,可联系我

网友H:
学习一下,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I(2020-05-24):
我也想学,不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