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在线模拟

楼主(2016-10-07):
WIN10系统欧姆龙PCL仿真时,首先弹出“无法读文件卡详细内容,检查文件卡已插入并已正确格式化”,然后会出现“PLC上没有足够的文件空间”,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十分感谢 用的CP1L

网友A:
感觉应该是电脑操作系统的原因,看看是32Bit的吗?

实在不行,只能重装Win7或XP系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是电脑操作系统的原因,看看是32Bit的吗?实...

我现在用的是win10也不行...电脑买来时win7装了不行

网友B:
WIN7绝对可以,不管32位 还是64位都可以

网友B:
WIN7 64位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7 64位模拟

我最早装的就是win7的。。。用了不行

网友A:
把CX_ONE再重新装一下吧,应该不会是硬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CX_ONE再重新装一下吧,应该不会是硬件的问题!

我9.4的装过了。。。现在装了9.5的。。都装了十几次了。。。。这两个我同事装了都好用。。我的电脑就不行了

网友B:
重装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装系统吧

在卖电脑那里能装的系统都装过了

网友C:
W10对于当前工控系统就是问题频频的垃圾,请换W7

楼主:
我最早的就是win7啊。。。用了不行才换的win10

网友D:
应该是操作系统问题吧?

网友E:
应该是操作系统问题吧

网友F(2018-10-12):
我最早装的就是win7的,现在装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