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触摸屏,三台PLC之间的通讯谢谢!急急急

楼主(2016-10-07):
现有三台 OMRON PLC,一个HMI触摸屏,1号PLC作为调度,2号PLC作为3轴控制,3号PLC作为3轴控制(备用)。HMI作为写入伺服的参数;当2号PLC出现故障之后可以用3号PLC来顶替他工作。这个结构用什么样的通讯方式比较方便,求各位大神指教,能详细说明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各路大神,怎么都没人回复我的帖子!!

网友A:
看你的PLC是什么型号啊?我用过CP1H的,通过TCPIP通讯可以实现的!

网友B:
 这不就是通讯的问题

网友B:
我做的话就是屏与PLC232通讯 PLC与PLC485 通讯 根据你的要求是不是PLC和PLC 不通讯也可以 1给2发送命令是不是可以达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PLC是什么型号啊?我用过CP1H的,通过TCP...

PLC之间485通讯,PLC与屏之间232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的话就是屏与PLC232通讯 PLC与PLC485...

PLC和屏之间可以用232 ,PLC与PLC之间用485用NT(链接1:N)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PLC是什么型号啊?我用过CP1H的,通过TCP...

3台都是CP1H PLC

网友D:
你这要求选用冗余系统才对

网友E:
欧姆龙CP1E N的可以连接欧姆龙ns系列的触摸屏吗?

网友F:
建议2,3冗余控制,如果不冗余 三个PLC环网连接,三个互相通讯,有调度PLC负责选择哪个PLC,调度PLC 通过通讯判断,PLC是否出现故障,是否使用备用PLC

网友G:
积分积累继续。。。。。。积分积累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2,3冗余控制,如果不冗余 三个PLC环网连接,三...

是不是要加冗余模块?

网友H:
CPU冗余就只要一套冗余控制器就行了,如果IO也冗余 欧姆龙目前没这功能,如果只要求用PLC2、PLC3做备用,按楼主的意思是用PLC1和PLC2、PLC1和PLC3通讯,PLC1和触摸屏通讯,PLC间用以太网比较方便,PLC2和PLC3弄个好值判断,PLC2的好值为1时取PLC2的数据并发执行值,同时把有关数据给PLC3,PLC2值不等于1时,用PLC3代替PLC2.然后问题来了,PLC2和PLC3怎么去驱动执行机构,要用两台伺服和电机吗?如果是一个伺服,难道要并联起来吗?虽然不懂机械控制,感觉这方案脑子进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