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是固定还是移动?

楼主(2016-10-07):
相机固定在一个位置和随着机器手一起移动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对相机的视野要求不同,可移动的相机FOV可以要求小一点,对应的分辨率页可以低一点,但是对反应速度就有要求了;此外相机放在机械手末端运动停止时的晃动对抓图也有影响,需要更强的图像算法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