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1200温度读取

楼主(2016-10-07):
我现在用的1214C的CPU,自带两个AI接口。通过NORM_X和SCALE_X来读取温度值,这个CPU只支持0-10V的输入。发现波动非常大,如果想根据小范围的温度来控制风机启停就太频繁了,想把10S内所有读到的温度值求和再除以10,实现10S只有一次波动,读到的是平均值,这个应该怎么做?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
在输入口加一个耐压+12V的电解电容。。

网友B:
测温的是热电偶? 热电偶的话得买热电偶模拟量模块

楼主:
PT100的热电阻,用了一个转换器输出0-10V到CPU。

引用 网友B:
测温的是热电偶? 热电偶的话得买热电偶模拟量模块

网友B:
如果是这样的话  有放大器没问题啊  一般温度变化都比较慢 你可以吧温度传感器放在一个环境好的地方测试一下  温度变化没多大的啊  如果抖得还是很厉害的话  那很肯能是接线的问题造成的

网友C:
电偶的话得买热电偶模拟量模块

网友D:
你可以按照取样个数来做平均啊,用自增来做扫描次数,取值放入一个采样和变量中,扫描次数等于设定值后,做一个除法,然后将此值输出到out变量中。具体摸索一下就好了,这样的程序很多。

网友E:
10秒也很频繁

风机很快就坏了

网友F:
有什么新的出来了吗?看下

网友G(2017-10-25):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样的话  有放大器没问题啊  一般温度变化都比...

网友H(2018-03-18):
可以按照取样个数来做平均啊,用自增来做扫描次数,取值放入一个采样和变量中,扫描次数等于设定值后,做一个除法,然后将此值输出到out变量中。具体摸索一下就好了,这样的程序很多。

好办法!

网友I(2018-12-01):
温度波动应该不会很大啊;

程序上可以弄个中间值,取10个值,计算平均值;或者直接上位机对这个值单独延时

网友J:
想学,看看咋样!想学,看看咋样!
很好很强大,顶起哟~~

网友K(2019-03-20):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分享一下经验呗

网友L:
如果想取平均值 首先要调用一个定时中断  还有你要取的数据的频率 例如1毫秒一次 要把这些数据储存 10S取一下平均值  这样很麻烦我觉得 也不一定能解决不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