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电偶热电阻公用问题

楼主(2016-10-07):
一台或多台智能温控仪表是不是可以公用一根热电偶或热电阻呢,如果不能请告知原因,如果能需要注意什么,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A:
        一台或多台仪表共用一只热电偶,如果这些仪表的输入阻抗足够大并接近,可以正确指示温度,但不主张这样使用,一般推荐使用变送器+多仪表的方式实现对一个测温点进行多处显示,如果是比较重要的测温点,建议使用双支热电偶配两台仪表使用。

        热电阻则完全不行,由于仪表的激励方式、激励电压或电流的不同,热电阻只能使用变送器+多仪表的方法实现一个测温点的多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