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同步

楼主(2016-10-07):
两台同类型的皮带上面是一个输送机,下面是一个皮带称,变频器是丹佛斯的,怎样实现同步呀??

网友A:
要加编码器。

网友B:
第一台的变频器输出送到第二台变频器的输入。

网友C:
买个同步版模拟信号同步

网友D:
可以考虑主从模式,主是速度运行,从是力矩运行

网友E:
首要要机械同速比,变频器同信号源。

网友F:
同步我是外行 我瞎歪歪两句 1、问丹弗斯厂家 变频器有咩有同步功能 这个应该有 丹弗斯变频是高端货 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2、如果变频器不支持或要换型号 变频器同源容易实现 PLC给出两个相同信号或通信信号容易 但同源也不能同步啊 受外因影响 如果要求不高 可以给电机测速 加编码器 用变频器控制行程一致程序不难 3、你同步是啥意思 如果是两皮带出料总量一样 那用皮带秤顺时流量调节 A的流量作为B的目标值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了,在前几天我们这边已经实现了,只需要两根两米的网线就可以搞定了,主要原理是:1、中控给定产量来控制皮带称变频器的转速

        2、由皮带称变频器设置输出来控制上面皮带输送机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