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的OPC支持与台达PLC通讯吗

楼主(2016-10-07):
最近在学习LabVIEW,遇到点问题:LabVIEW的OPC是否支持与台达PLC串口通讯

如果支持请问怎么操作啊

网友A:
LabVIEW的OPC是否支持与台达PLC串口通讯

如果支持请问怎么操作啊

网友B:
OPC中添加通道看看是否有台达PLC的驱动 ,如果有 直接看他的帮助文档建立就行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用MODBUS来通讯 就是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