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样求曲线的拐点

楼主(2016-10-07):
Y轴为力值,X轴为位移值

这是检测一个离合踏板的踏板力和行程的曲线,当在11kg(实际也不一定是11kg)的时候实际踏板已经是踩到位了,我的目的是想采集11kg到20kg两点之间对应的X轴行程(踏板的刚性),我用的是台达EH3 PLC ,其实我就是想采集这个曲线的拐点。

哪位大哥了解  请指点一下

网友A:
看你这个曲线并不复杂 可以用定时中断来做数据采集  数据地址用变址寻址 这样你就得到了一组关于位移与力的曲线 ,实际上的曲线比现在的曲线应该要长  做一个循环求最大值,最大值找到了 ,对应的位移 你也就知道了 ,拐点的办法 也是做个循环 就是算挨着的两点的差值超过一定的值就算拐点。 当然如果你有上位机来做的话 就比较简单了 上位机一般对于这样的散点图都集成了好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个曲线并不复杂 可以用定时中断来做数据采集  数...

我上位机用的是威纶通的人机 好像没这些功能,你讲的定时中断来采集数据 数据地址用变址寻址这块我不怎么懂 你这边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工程吗 能发个程序吗 万分感谢

网友A:
我用的是西门子200的PLC 只是给你提供一个思路 让你参考下  触摸屏只能做个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西门子200的PLC 只是给你提供一个思路 让...

嗯 好的 还是谢谢你

网友B:
这根曲线我看主要有两段,斜率不同,可以做程序 就是单位时间内判断斜率的变化,当变化超出偏差范围时,认为当前为近似拐点,如果能做的周期够短的话  拐点就很准了,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根曲线我看主要有两段,斜率不同,可以做程序 就是单位...

判断斜率 不如判断相近的两个点的差值  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