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7.0WEB发布局域网成功,外网失败!求教!

楼主(2016-10-07):
力控7.0 WEB发布 局域网成功,外网失败!求教!

是否路由问题?

是否需要IIS?

网友A:
是否路由问题?重启动路由,看能否上网。

网友B:
发布到外网,一般需要固定IP才能发得出去。

网友C:
IIS肯定需要的啊;与网页有关的;看力控帮助;里面应该写的很详细!

网友D:
外部发布需要两个IP地址,一个是路由器映射出来的,一个是固定的外网IP地址,具体怎么设置建议问力控客服   时间长了 以前做的记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