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三次谐波励磁发电机,为什么偶尔会发生失磁?

楼主(2016-10-07):
小型三次谐波励磁发电机,为什么偶尔会发生失磁?

我们那里好几个制砖厂,都是那种小型三次谐波励磁发电机(低于20KW,主要是停电供给鼓风机电源保证烧砖窑炉正常运行)。遇到好几次失磁导致发电机组无电压输出,给磁场线圈用电瓶碰一下激磁立刻正常发电运行.......

楼主:
早上刚刚给一个砖厂检修了一台不发电的柴油发电机组(动力1135柴油机,发电机功率15KW),激磁整个机组就正常工作,还有一个发电机是励磁整流硅桥短路损坏导致无电源输出,老板自己更换硅桥没有搞好,但是因为老板买的硅桥质量不佳也是更换为优质硅桥,再激磁立刻正常发电..........

网友A:
只能判断磁极剩磁不够,旋转起来,剩磁在激磁绕组产生的电压还足以使整流元件导通,不能建立激磁电流、磁场、激磁电压的循环。

老板自己换桥,是否把极性搞错,磁极去磁后,启动没剩磁就不会发电了。

网友B:
你真的回老家去了!

偶尔失磁,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