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ONE无法在线更新

楼主(2016-10-07):
CX-ONE无法在线更新请大侠指点

网友A:
1、你如果持有正版CX-ONE的序列号,任何一个版本都可以 升级的。

2、如果你没有CX-ONE的序列号而是使用网络上的序列号,那么取决于你安装的CX-ONE版本,目前本人测试的V4.0,V4.1,V4.2以及V4.22都可以升级,而最新的V4.33和V4.4则不可以。

3、如果你恰巧使用了不能在线升级的版本,那么你可以卸载目前的版本,然后全新安装后续的版本来升级,或者等待能自动更新的用户放出其更新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