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变频器启动发电机电压上升

楼主(2016-10-07):
工地桩机,变频器为185KW,发电机为300VA,电机为160KW。变频器启动跳过压,发现启动变频器时输入电压会上升,650V电压表到低,之前为变压器自耦启动,加装变频器后启动就跳过压,原有装制末拆。请各位分析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现象不到现场不好分析啊

网友B:
估计与再生状态有关,变频器应该选择四象限运行的。这是势能负载!电动机除了电动还有发电状态。变频器需要能够再生运行。不必了,很贵!

网友C:
发电机的励磁方式是什么?详细点。

发电机带变频器,一定一定要加3%以上的电抗器,再大点都可以。

网友D:
这么大的变频器 估计会有回馈电压,估计就是这个原因,第一加电抗器  ;同时检查变频器的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