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触摸屏问题,有没人懂

楼主(2016-10-07):
  1. 海为PLC自带分期付款,密码保护功能;(是依靠触摸屏系统时间加密)

    请问触摸屏是否内置电池,如果系统时间可以保存多久?

2.如何从触摸屏读取一个变量,目的是确认触摸屏与PLC已经连接,触摸屏断开PLC停止工作;

网友A:
。。。。密码有用么

网友B:
1.触摸屏是否内置电池,如果系统时间可以保存多久?

A:海为的触摸屏内置可充电电池,系统时钟稳定环境掉电后大概可以保存5年

2.如何从触摸屏读取一个变量,目的是确认触摸屏与PLC已经连接,触摸屏断开PLC停止工作?

A:这个相当于从机判断通讯成功,海为的官网上示例程序里有举例说明,方法有多种,个人建议可以用触摸屏写入PLC一个位状态比如写不断写OFF,PLC里做程序定时置为ON。通过判断这位的状态可以判断通讯是否成功。进一步用这个位根据需要来控制相应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触摸屏是否内置电池,如果系统时间可以保存多久?A:...

 这样也可以比较简单,那触摸屏那边程序如何写?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1.触摸屏是否内置电...

个人觉得可以用脚本一直对M进行为On的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surf...

  能说明脚本怎么写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

@B_M9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