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6100控制3台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6-10-07):
考虑到预算成本准备用威纶触摸屏。正好手上有一个威纶MT6100i的屏,试着做了一个程序与3台海为PLC做485-2W通讯,因为是三套同样的系统,PLC程序一样。按习惯做好窗口10(A线1号PLC)、11(B线2号PLC)、12(C线3号PLC)共3个,分别用不同的站号,但寄存器地址一样,按威纶操作说明分别设置V(海为PLC寄存器)-1#0、V-2#0、V-3#0。使用COM1,但是增加PLC设备时总是提示“COM1端子已经被使用”。改用远端-串行端口-主从协议时能设置同一端口,但我离线模拟时,修改下v-1#0数据,其他2个同时改变。

以前使用过信捷,海为触摸屏没有遇见这样的问题。怎么样才能用威纶屏的一个端口与多台PLC做485通讯。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了。

楼主:
网上找了不少资料好像大多是用COM1、COM3这2个端口同时通讯控制2台PLC的。还有说直接PLC设定站号的(这个貌似更行不通)今天打了一天的400 888 872和400 836 2000都是不通的,可能今天还在休息。。。只能来这里求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找了不少资料好像大多是用COM1、COM3这2个端...

modbus rtu 通讯也不行。。。。波特率,通讯延时什么的加长应该可以吧,只是最后通讯有点延迟

网友A:
我现在正在做信捷和维纶的485通讯,三个站可以通讯的上,就是有延迟,手动触摸屏操作,自动就三个PLC接2-3个IO硬接点做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正在做信捷和维纶的485通讯,三个站可以通讯的上...

根据技术支持的说法应该是我误解了。同一个型号的PLC只要设置一个PLC设备就可以了,然后PLC上设置地址1、2、3就可以了。。至于在模拟时出现V-1#0、V-2#0、V3#0同时改变输入值的情况在实际输入设备后是不会出现的。

网友B:
同一个型号的PLC只要设置一个PLC设备就可以了,然后PLC上设置地址1、2、3就可以了。。至于在模拟时出现V-1#0、V-2#0、V3#0同时改变输入值的情况在实际输入设备后是不会出现的。

网友C(2017-06-24):
485点对点最多两台,用modbus-rtu就ok了

网友D:
4最近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一个6103IP,两台永宏plc,4台台达变频器

网友E:
进来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