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除DX200这个提示

楼主(2016-10-07):
出现这样的提示,但是不影响机器人操作,这个是什么问题,能不能清除呢

网友A(2017-03-24):
你这是接错线了吧,需要复位的菜单里有选项

网友B(2017-06-10):
这是啥报警 没遇见过啊

网友C(2018-05-18):
你这是焊接用的吧?

网友D(2018-10-20):
这是接错线了吧,需要复位的菜单里有选项

网友E:
怎么出现这个故障的,引起的原因很多

网友F(2018-11-20):
开始学习安川机器人

网友G:
你这是接错线了  可能 你看看菜单

网友H:
太好了,正在找这些资料呢,谢谢分享

网友I(2018-12-20):
应该是电机接地信号判断出现故障

网友J(2020-09-15):
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K:
“管理模式”进入“机器人”页面,选择最后一个接地抱闸判定!按照操作来每个轴进行一下判定(联锁+选择长按直到判定出结果),就好了

网友L(2020-12-22):
好的资料。正是需要的

网友M(2021-07-30):
学习了,虽然没有遇见过,可能安装的不到位

网友N(2021-12-28):
引用 网友K:
“管理模式”进入“机器人”页面,选择最后一个接地抱闸判定!按照操作来每个轴进行一下判定(联锁+选择长按直到判定出结果),就好了...

网友M:
学习了,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