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逐渐上升的按钮功能怎么编程

楼主(2016-10-08):
想在触摸屏上加两个按钮来控制一个变量,比如变频器的设定值 ,按钮轻轻按一下松开就加0.1,而按下1S以上就会慢慢往上加,最好按下5S后还是增加的速度快一点,就像变频器上面的按钮的功能是一样的,不知道能过编程怎样实现呢?

网友A:
用ADD指令,楼主什么品牌的plc,什么型号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DD指令,楼主什么品牌的plc,什么型号的PLC!

我用松下的呢,ADD我知道是加指令,但是怎样可以做到我上面所说的功能呢?想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用ADD指令,楼主什么品牌的...

 ADD d2oo k1 d2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用ADD指令,楼主什么品牌的...

  ADD d2oo D204 d200,D204可以在触摸屏设置参数

网友B:
先在PLC里将你的触摸屏按钮对应的地址,配合定时器或是特殊继电器做3个条件输出,也就是你说的轻触、按1s以上5s以下、按5s以上,然后用这3个条件动作分别加不同的数值,3个条件输出要互锁。如果你的触摸屏有脚本功能,你也可以用脚本函数来做。

网友C:
触摸屏的脚本可以实现此功能,比较方便;

PLC编程亦能,通过添加时间继电器并列分三路实现数值的加或减操作实现。

网友D:
PLC定时器来做 也很简单啊 做好互锁就行

网友E:
在触摸屏里面做脚本;或者最好在PLC里面编写程序;通过控制变量;中间变量通过采样时间来控制!

网友F:
这个应该用的到定时器

网友G:
按尝试努力的那个方法就可以完成,在累加过程中为了防止加的太快在加一个周期脉冲效果会更好。

网友H:
触摸屏用的是什么啊?PLC里面可以通过那个脉冲控制加,或者里可以通过触摸屏里面按钮编辑宏命令,说清楚才好帮你

网友I:
程序可以完全做到的,看看说明书

网友D:
下图就是简单的加法与定时器完成的 你可以借鉴一下 当你按下按钮1的时候 增加0.1 过了1秒增加0.5 过了5秒增加1

网友J(2016-11-16):
拿计数器配合M8012来做比较合理,C0不超过10时,D0只增加0.1,C0超过10时,C0每改变一次,D0增加1,按这个思路比较清晰合理一点

网友K:
可以用计时器来控制时间,一个人机的辅助触电。这样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时间小于1S的时候,点动加或减0.1、。时间大于等于1S小鱼5秒的时候加或减1

时间大于5秒就加减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