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印制电路版面设计步骤

楼主(2016-10-08):
 在版面设计开始以前,需要有关电路完整而详细的说明,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

  1 )原理图,包括元器件的详细资料、连接以及边缘连接器的规格。

  2) 元器件列表,包含元器件的名称、规格、型号和制造商。

  3) 机械规范,包含板子的尺寸和形状、安装孔、元器件高度受限区域的标注、边缘连接器的位置等。

  4) 印制电路板规范,单面板、双面板或是多基板,有无镀通孔。

  5) 图样规范,包括焊盘的类型和尺寸、导线的宽度、间距。

  6) 电气规范,例如元器件的放置要受到所产生热量的限制,电容或电感捐合,接地面、接线的临界长度等。

  7) 数据操作。

  首先,准备好元器件库,它描述了所需的每个元器件的封装类型,包括外形、焊盘类型、尺寸和焊盘位置。在完整的元器件表单中,应标明所用的每个元器件的封装类型、元器件的名称定位以及在印制电路板上的连接面。连接表单给出了所有点到点连接的精确说明。电路板最终的详细资料列表包含板子的信息和板角处x/y 的坐标。这些表单数据的正确性,特别是连接表单的极其重要。在许多CAD 系统中,规定由两个独立的操作员对相同的电路分别准备连接表单。只有在排除了两个连接表单之间的差异后,才有可能进行下一步操作。

  一个原理图提供功能流程和电路的图形表示。利用CAD 系统进行印制电路板设计的第一步就是原理图的输入。一个原理图系统包含:

  1)电气连接(网络) ;

  2) 连接点;

  3) 集成电路符号;

  4) 离散元器件符号,例如电阻器、电容器、晶体管等;

  5) 输入/输出连接器;

  6) 电源和地符号;

  7) 总线;

  8) 非连接符号;

  9) 元器件参考名称;

  10) 文字说明。

  电原理图中的这些符号应依照国际标准。

  在电原理图获取时,所打开的每个图形都是一个单独的"项目管理窗口"。如果需要同时处理几个图形,则可以把它们全部打开,每一个都有其各自的"项目管理窗口"。"项目管理窗口"用于搜集和组织所有项目需要的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原理图文件夹、原理图事件、部件库、部件、输出报告,例如物资清单和网络表。一个项目的管理实际上不包含所有的资源,仅仅是指向项目所需要的各种文件。因此,千万不要删除或移动与任何项目相关的文件,如果删除,这些项目将不能找到这些文件了。

  这些项目文件保存为ASCII 文件(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码) ,可通过任何文本编辑器查看。

网友A:
学习这个冷门的技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这个冷门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