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断路器怎么应用

楼主(2016-10-08):
什么情况下 用电动机断路器。?

这种情况下 用 有什么用?

楼主:
http://bbs.gongkong.com/D/201210/461085_1.shtml

网友A:
楼主要问啥 断路器是保护快断 接触器KM1是控制伺服电源通断

网友B:
这问题有点笼统,没有断路器如何停送电以及保护,主要就是这个作用

保护设备及其人身安全,选用就是根据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一般是额定电流的1.5倍

网友C:
通常与继电器KM1串联用在电路中,起到保护电路的作用。

网友D:
通常是保护人为送电或检修的安全,还有起到远程控制作用。

网友E(2018-04-14):
变频器前面加接触器如果故障断开,就没法查看故障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