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smart(CPUSR20)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6-10-08):
大家好,我刚学PLC和通信,碰到实例了,不会了。

西门子S7-200 smart (CPU SR20)和一个显控HMI(SK-070AE) 和两台东菱的伺服怎么通信组态?
西门子S7-200 smart (CPU SR20)
显控HMI(SK-070AE)
东菱伺服eps-b1-0022ba-0000

东菱也支持MODBUS,但是是RJ45接口
怎么和PLC 衔接啊?

触摸屏的型号不行的话可以换掉,昆仑通态什么的都可以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200smar可以和西门子的700ie触控屏通过RJ45通信

网友B:
MODBUS是485或232串口,所以必须有串口才行

网友C:
建议触摸屏用网口 变频器用串口

网友D:
今天我做一个项目,就是用SMART LINE V3 通过以太网和s7  smart通讯,485口接GPRS模块无线接上位机

网友E:
smart plC跟显控连接 建议采用rs485,跟伺服建议用RJ45  这样不用加件

网友F:
销售-国产化连接器-三菱/西门子PLC插拔式连接器-- 陈勇辉 手机/QQ15813729494 三菱FX1S,1N,2N,3U连接器系列及西门子200系列接线端子-及其绿色插拔连接器,欢迎垂询!

网友G:
伺服既然支持Modbus协议,就可以和西门子plc通讯,RJ45接口中包含有Modbus通讯的引脚,具体要看对应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E:
smart plC跟显控连接 建议采用rs485,跟伺...

但是两者接口都不一样,怎么连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伺服既然支持Modbus协议,就可以和西门子plc通讯...

不用添加什么附件吗 ?  只通过接线?

网友H:
赚积分回复MARK

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

网友:
这还不简单呀肯定可以了

网友I(2020-04-28):
手机传图 ▼

说明
手机上传单次不超过20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