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二相、三相区别

楼主(2016-10-08):
单相是220伏电压。相线对零线间的电压。两相的是相线的A和B或C,之间的相电压是380,常见的用电器是380的电焊机。三相的是A.B.C之间的380V的相间电压,用电器是三相电380V的电机或设备。

整流器将交流电变成直流电。

电机电容不能代替励磁机。励磁机是定子线圈和转子线圈同时送电才能转的有碳刷可调速的电机 。

两相电只在单相电动机中存在,它是由单相在两个绕组中分裂而成,例如,一个绕组不串电容器,另一个绕组串电容器,两个绕组的电流的相位就相差约90°,就会产生旋转磁场,使电动机工作。供给电动机的还是同一单相电,仅一根火线,并无两根火线。

三相电主要用于作为电动机的电源,即需要转动的负荷. 因为三相电的三个相位差均为120度.转子不会发生卡住现象.
试想:自行车一个踏板停在最底部,另一个在最高位置,这是踩上自行车的脚力是向下的,就可能"卡住"(当脚力的方向与两踏板连线一致的时候),或向后转,不一定能保证先向前转,需要用脚把踏板改变一点角度.
三相电就是为了形成这个"角度",否则,人没必要搞那么复杂的三相电
三相电和单相电有区别:三相电用于工业生产,其电压为380V;单相电用于普通居民生活,其电压为220V;
三相电,有4根线其中3根为220V火线,1根为零线,将任何一根火线与零线合起来使用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市电,即220V电,但为了三相电的平衡,建议如果可能都接相应的负载是最好的。
能产生幅值相等、频率相等、相位互差120°电势的发电机称为三相发电机;
以三相发电机作为电源,称为三相电源;
以三相电源供电的电路,称为三相电路;
U、V、W(ABC?)称为三相,相与相之间的电压是线电压,电压为380V;
相与中心线之间称为相电压,电压是220V。

1,三相电源与单相电源的区别:发电机发出的电源都是三相的,三相电源的每一相与其中性点都可以构成一个单相回路为用户提供电力能源。注意在这里交流回路中不能称做正极或负极,应该叫线端(民用电中称火线)和中性线(民用电中称零线)。
2,按照规定,380伏(三相)的民用电源的中性点是不应该在进户端接地的(在变压器端接地,这个接地是考虑到不能因悬浮点位造成高于电源电压的点位,用户端的接地与变压器端的接地在大地中是存在一定的电阻的),供电方式是一根火线和一根零线(中性点引出线)构成回路,在单相三芯的电源插孔中还接有一根接地线,这是考虑到漏电保护器功能的实现,(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是:如果有人体触摸到电源的线端即火线,或电器设备内部漏电,这时电流从火线通过人体或电器设备外壳流入大地,而不流经零线,火线和零线的电流就会不相等,漏电保护器检测到这部分电流差别后立刻跳闸保护人身和电器的安全,一般这个差流选择在几十毫安)如果,把电源的中性点直接接地(这在民用电施工中是不允许的),漏电保护器就失去了作用,不能保护人身和电器设备的短路了。
三相电一般是380伏的,有四根线,其中三根是火线,一根是零线;380伏的电是作为工业用电.
二相电一般是220伏的,有二根线,其中一根是火线,一根是零线.220伏的电是作为民用电,或者小形机械用电.
三相电可以提供更加合理的动力能源,在作为电动机能源方面,不需要其他的东西,只要直接把三相电接到电动机上,电动机就可以运转。如果是单向电动机,还需要在给电动机加一个复杂的东西才能保证电动机运转。

有区别。三相电380伏。单相电220伏。所谓三相电是指三相火线,相邻火线之间的电压为380V.没有零线.因此只有三相负载相同情况下(例如,三相电动机),才能适用三相电,此时由于三相电的电流矢量和为0(这三相电之间互成120度角,所以之和为0)这时不需要中线(相当于零线)

三相异步电机由定子和转子组成,它的定子绕组是三相对称绕组,使用对称电源。
两相电机指定子具有2相绕组的电机。两相电机分为驱动和伺服两大类。大部分家用电器和小型电器  中使用的(单相)异步电机属于两相驱动电机。控制用的两相伺服电机,定子的两相绕组分别为激磁绕组和控制绕组,在空间相差90度电角。(通过电容改变相位差?)

零线

一般定义:公差与配合中确定偏差的一条基准直线。

零线是变压器(为何不直接从发电机引出?)二次侧中性点引出的线路,与相线构成回路对用电设备进行供电,通常情况下,零线在变压器二次侧中性点处与地线重复接地,起到双重保护作用。

零线(N):主要应用于工作回路,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地线(PE): 不用于工作回路,只作为保护线。利用大地的绝对“0”电压,当设备外壳发生漏电,电流会迅速流入大地,即使发生PE线有开路的情况,也会从附近的接地体流入大地。(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并每间隔20-30米重复接地   意义?)

交流电

交流电源线分为零线(标志字母为"N"Neutral wire)和火线(标志字母为"L"Live Wire)。和用电器相连还有地线——和大地相连的导线;火线、零线、地线都是连接在三孔插座的导线,火线与零线之间保持呈正弦振荡式的压差。由于大地和零线电位相同,故火线与地线也保持呈正弦振荡式的压差。当人体接触火线时,火线的电流通过人体流入大地或者零线,会发生触电事故,而接触零线则不会被电击的(电流通过零线直接流入大地了)。把外壳能导电的用电器的外壳与地线连接,在漏电的情况下,电流会直接通过地线流入大地而不通过身体,从而避免发生触电事故。

带电的起因和解决方法

1、零线带电是没有良好接地的体现,如果良好接地了,电流会流入地下,用电笔将会检测不出来。如果用电笔检测出零线带电,要么是零线断了,要么是接触不好。但是,这其实是结果;而不是零线带电的原因;

2、原因:正常情况下,零线上不应该有电。所以,一旦有电,肯定是故障的表现;最简单的就是电磁感应,而且这时候零线没有良好接地,未能形成回路;其次,用电设备漏电或者相线碰壳,但是电流不算大,因此还没有跳闸;

小结:零线带电,零线肯定没有良好接地;解决以后,再去找设备原因

在三相四线制的供电系统中,如果零线接地不好或者接地端断了,其后果是在三相负载不平衡时使零线的电位不等于0,也就是说中性点发生偏移。具体零线电位多少与三相负载不平衡度有关,越不平衡,中性点偏移就越大,零线的电位就越高。零线电位偏移后三相的相电压一般就不是220V了。有的相可能超过220V,有的相则可能低于220V。 当中性点偏移量太大,三相的相电压增加的相就可能使其用电电器烧毁,三相的相电压减少的相就可能使其用电电器不能工作。零线的电位升高后,达到一定的值时触地线将会造成触电事故危险。

零线带电:1.有电流:这是三相不平衡造成的.2.有电压:这是零线断了,这很危险,极易造成电气设备的损坏,必须检修

对于三相四线制(TN-C)系统中零线带电,大多数原因是因为三相负载不平衡造成的,有故障状态下,零线会带电.但是在三相五线制中(TN-S)?零线一般都带有很微弱的电流,尤其是在计算机系统的供电中,这个是因为计算机系统的工作电压是微电压一般在0~5V之间,而且还是直流电源,所以根据直流系统的工作原理,其零电位是有电流通过的,计算机内的直流零电位就是通过DC/AC转换将进线电源交流的零作为直流的零电位点了,故此在计算机系统中电源线中的零线正常是有微电流通过的,所以在计算机配电设计时都不安装漏电保护装置.

一般情况下,规定输电线上面向输电方向左边第二根线为零线,特殊的除外。

网友A:
两相属于缺相的故障状态吧。另外见过380V/220V的单相变压器,属于两相吧